Pix MOD又一个选择-P9X内测版首飞

楼主(2016-01-09):
其实在15年11月就首飞了,只是之后工作太忙,一致没时间发布,当时用的是内测版的P9X,现在正式版已经出货了,发个帖,供大家参考!基本特征就是优化接口、内置减震,减震是除接口外的主控板被4个硅胶柱托起来,整体减震!

栽机还是这款ST460,这次是全套EMAX电装,Oneshot 20A + MT2212 II,6寸桨 ,把Pixraptor换下来,把P9X换上去……

首飞测试视频,AC3.3.1固件,默认参数:

第一人称视角:

地面山狗固定视角:

网友(2016-02-14):
稳定性如何,特别是低温环境下

楼主:
低温目前还可以,-15度室外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教P9X和PixRaptor的做工和线路优化哪个更好,用起来哪个更稳定?谢谢。
我看楼主这两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教P9X和PixRaptor的做工和线路优化哪个更好,用起来哪个更稳定?谢谢。
我看楼主这两款都有{: ...

只有体积上的差别,其它差别确实没有,稳定性都一样!

网友:
开壳开模多少钱啊?

网友B:
看了第一个视频,感觉不是很稳定的样子。

会不会是PID没有调,或者内减震不合适,要么是没用到GPS全程定高模式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个视频,感觉不是很稳定的样子。

会不会是PID没有调,或者内减震不合适,要么是没用到GPS全程定 ...

那是自稳模式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自稳模式飞的!

明白,那就能理解了。
能否试试 Loiter 或其它含GPS的模式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那就能理解了。
能否试试 Loiter 或其它含GPS的模式试试呢?

大风天海边自动航点、绕圈、定点都试了:

网友C(2016-03-21):
请问lz,用该飞控后电机在变速过程中是否还会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用该飞控后电机在变速过程中是否还会有震动?

震动肯定会有的,就看大小多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震动肯定会有的,就看大小多少了!

那p9x表现如何?会比apm流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p9x表现如何?会比apm流畅吗?

比APM可强太多了,APM是8bit的,P9x是PX4v2,32bit的~

网友(2016-06-10):
能发张接线图吗,我也入了一个,可是不知道数传,OSd,磁罗盘这些接哪里

网友(2016-07-29):
回来看看老帖,感觉这个飞控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