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与apm无缘呐

楼主(2016-01-09):
一直报dcm bad heading 于是接了个独立罗盘,apm2.8,3.2.1固件,选择外置罗盘拔掉跳线帽,外场校准。试飞依旧不能定位,6m10颗星hdop1.6,lotiter模式飞机总是向某个方向猛飞,报dcm错误比以前少,偶尔报一下。
再不行还得换gps或者电源模块了,其他部分已经全部换过第二个…

网友:
固定翼飘过此贴上空

网友A:
指南针安装方式设置不对,芯片字朝上选择none,芯片字朝下选择roll180度,图中芯片字朝上,选择none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指南针

网友:
APM需要慢慢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安装方式设置不对,芯片字朝上选择none,芯片字朝下选择roll180度,图中芯片字朝上,选择none

谢谢,我选的roll180,回头再试

网友:
pix欢迎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选的roll180,回头再试

的确是罗盘设置问题 刚刚飞过 不再报错 可是飞行依旧不能定位。地面站10颗星hdop1.7,地图上很准确

网友B:
你这样的装机法看来还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装机法看来还要换。

只是为了调试apm ,目的给固定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