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悬停30秒尾巴能右飘30度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6-01-09):
山寨k8,kst565锁尾。悬停30秒尾巴能右飘30度左右,正常吗!如果用遥控器微调的话,尾巴又慢慢左飘,飘的速度比右飘还快一点!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拉杆子长度等各种调过,都没用!你们的都能锁的死吗,比如悬停个1分钟尾巴一点不飘!

网友A:
嘿嘿,悬停十分钟都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悬停十分钟都不飘

你又来气我啊,我才不相信呢,嘿嘿,你能保证1分钟一点不飘,我就服你了,呵呵

网友:
悬停一电都不飘。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慢慢右飘,据说好像是尾巴精度不够,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机型。我的是山寨450pro ,
刚入的RJX 520 希望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各种陀螺仪从未飘过。。。

网友:
试试把尾舵行程调一样看看!实在不行就调调pi值

网友C:
把尾拉杆扭短一些,问题就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慢慢右飘,据说好像是尾巴精度不够,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机型。我的是山寨450pro ,
刚入 ...

我是泰世x3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尾桨滑套中立点没有调好的缘故,我原来2架450都有慢慢飘尾巴的表现,期初没在意,悬停几秒钟修正一次,后来觉得可以通过陀螺仪设置,就重新设置了中立点,现在2架飞起来尾巴都不漂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尾桨滑套中立点没有调好的缘故,我原来2架450都有慢慢飘尾巴的表现,期初没在意,悬停几秒钟修 ...

能详细吗设置了哪里

网友:
做个自动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尾桨滑套中立点没有调好的缘故,我原来2架450都有慢慢飘尾巴的表现,期初没在意,悬停几秒钟修 ...

我也想知道陀螺仪里面怎么调整中立点,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
自动微调之前是不是要先清除之前的微调设置,然后自动微调选项打钩,再飞行?
求告知~~~~

网友:
暂时先用这个山寨练习了,等新机装好了还要调试,总之一切都才刚开始,新手单飞没人指教。苦命啊~~~

网友E:
v、k bar 陀螺仪,设定尾巴这样搞:
1、尾桨0螺距,两桨折到一边,然后重合就是0螺距,那稍微一点点误差陀螺仪帮你无视;
2、设定左右最大值,这里不是每个方向的最大值,实际上这两个数值最好相同

例:尾推往左最大行程80,尾推往右最大行程70,那么两个值相同的就得都设置成70,这样才没有干涉;

PS:很多魔友尾桨0螺距设置对,然后像上面例子一样 左右最大行程分别是80和70,这样数值不同才造成尾巴缓慢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尾拉杆扭短一些,问题就得到解决

拧短了好多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v、k bar 陀螺仪,设定尾巴这样搞:
1、尾桨0螺距,两桨折到一边,然后重合就是0螺距,那稍微一点点误 ...

谢谢了哥们啊,还没有听详细,k8尾巴里左右最大行程我知道都设置一样的数值,但你开始说的0螺距这里是怎么设置的!具体怎么测试,谢谢了

网友:
把尾感度调高点就行了,会飘的情况下不要0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哥们啊,还没有听详细,k8尾巴里左右最大行程我知道都设置一样的数值,但你开始说的0螺距这里是怎 ...

阅读 条目1

楼主:
看不懂啊,求解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求解呵呵

拉杆收短,k8尾舵机行程调一下照上面的调成0螺距,眼睛看也行啊,试飞一下在适当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求解呵呵

像X5 和 X3 这样对折尾桨,图上这个角度要从尾巴斜下方往上看,2片桨重叠 大概就是0°,这个误差 kbar 可以帮你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X5 和 X3 这样对折尾桨,图上这个角度要从尾巴斜下方往上看,2片桨重叠 大概就是0°,这个误差 kba ...

哦你的意思是舵机中立的时候尾巴桨要0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详细吗设置了哪里

虽然的陀螺仪和你们的不一样,我是用的龙卷风,但设置原理应该是一样电的,也就是把尾桨折叠,最好朝上,如果尾舵机螺距不为零,两片尾桨是有角度的,这时候调整陀螺仪尾舵机中立点设置,使两片尾桨重叠或平行,这个时候尾桨螺距即为零度,同时设置尾舵机两边最大行程量,使数值一致,尾巴飘的现象基本可以消除,当然适当提高尾舵机感度也能有效果。以上是本人的一点体会,还请各路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陀螺仪里面怎么调整中立点,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

虽然的陀螺仪和你们的不一样,我是用的龙卷风,但设置原理应该是一样电的,也就是把尾桨折叠,最好朝上,如果尾舵机螺距不为零,两片尾桨是有角度的,这时候调整陀螺仪尾舵机中立点设置,使两片尾桨重叠或平行,这个时候尾桨螺距即为零度,同时设置尾舵机两边最大行程量,使数值一致,尾巴飘的现象基本可以消除,当然适当提高尾舵机感度也能有效果。以上是本人的一点体会,还请各路高手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虽然的陀螺仪和你们的不一样,我是用的龙卷风,但设置原理应该是一样电的,也就是把尾桨折叠,最好朝上, ...

你确定中立点是0度?我看过所有手册(logo、JR,包括vbar说明)都是写着要尾推卡环跟尾管水平。
卡环水平,一般尾桨就会有3-5度螺距。这样才能大致抵消主旋翼带来的机身逆时针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中立点是0度?我看过所有手册(logo、JR,包括vbar说明)都是写着要尾推卡环跟尾管水平。
卡环水 ...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的确是中立点设置0度之后,尾管飘移问题就解决了。我估计可能是我的陀螺仪在设置中立点之后,在运行中对抗反扭力还有一定的补偿,也就是说飞机在空中悬停时,通过陀螺仪补偿,尾舵机工作在修正状态,陀螺仪补偿过程中的尾滑套并不在中立点位置。对于VBAR或其他陀螺仪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补偿,我用的是龙卷风。至于更精准的解释,就坐等高手解答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中立点是0度?我看过所有手册(logo、JR,包括vbar说明)都是写着要尾推卡环跟尾管水平。
卡环水 ...

龙卷风陀螺仪里要先确认尾舵机中立点为0螺距,再设置尾滑套左右最大行程,然后还要设置螺距反扭矩预补偿,我不知道你看的其他陀螺仪有没有这种补偿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龙卷风陀螺仪里要先确认尾舵机中立点为0螺距,再设置尾滑套左右最大行程,然后还要设置螺距反扭矩预补偿 ...

看来所有陀螺仪都不一样。我的forza700现在也轻微往右漂。我也试试你说的调法。但是我感觉要舵机臂垂直,还要保证尾桨0度的话,好像球头要拧松很多圈。我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所有陀螺仪都不一样。我的forza700现在也轻微往右漂。我也试试你说的调法。但是我感觉要舵机臂垂直, ...

我是建议能通过调陀螺仪设置最好,尽量不要调球头,球头扣装、拆多了容易形成虚位。不过行程差距过大也不得不调球头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