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切割技巧

楼主(2016-01-09):
使用12V 16A开关电源+电机调速器控制温度
镍铬丝 0.5mm做电热丝。

电热丝总是在机翼的两端较温度较高,导致拉出的是一条曲线。
不知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采用的是手拉紧热切割丝的方法切这种后掠翼型,
第一次试验做这个,速度时快时慢。
因为用了根竹棍拉电热丝,拉得手指头痛,下次换根棒。

切出的前缘也个曲线。

网友:
别走得那么快,另外电热丝加热后会伸长,要做预紧结构

网友:
俺也总是切不好

网友:
引用下别人的

网友:
控制好进给速度,再加上适当的切割温度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  多 切割几个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 一是速度快了 而是温度低了,高温快走 低温慢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还是得多切多练习

网友(2016-06-06):
请问这个是不用电阻吗?直接正负极接线的两端?比如吉他二弦,不接电阻会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真心求解,想做一个,电源是电脑电源

楼主:
使用电阻可以控制切割时的温度,
不接也没关系,只是无法控制温度。

建议在淘宝购买一个直流电机调速器,价格为20元的。
很好用。

先用不同的温度测试切割材料,
从最低的热度起试,
用重力切割法的话,
可很慢,很平整。

网友:
这个好  看来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讲讲重力切割法

网友(2016-10-15):
引用 楼主:
使用电阻可以控制切割时的温度,
不接也没关系,只是无法控制温度。

您能更详细的介绍下切割的具体过程么?

网友:
入魔真的不容易啊,这手艺都能练出,都是超人

网友:
进来学习!向各位大神致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电阻可以控制切割时的温度,
不接也没关系,只是无法控制温度。

你这手艺牛逼了啊  能详细说下 则么配的吗? 电调型号  电阻丝 粗细 多少?买现成的v不如DIY 来的有成就感啊 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艺牛逼了啊  能详细说下 则么配的吗? 电调型号  电阻丝 粗细 多少?买现成的v不如DIY 来的有成就 ...

自己淘宝
切割丝:“镍铬丝Cr20Ni80电热丝电阻丝切割泡沫发热丝 特价按米卖0.1~2mm”,选0.5mm的,10米足够用了,6.5元调温器:‘CCM5NJ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无级调速开关12V24V36V60V10A反极保护“,20元。
以上价不包邮

切割方法参考此贴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462759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淘宝
切割丝:“镍铬丝Cr20Ni80电热丝电阻丝切割泡沫发热丝 特价按米卖0.1~2mm”,选0.5mm的,10米 ...

谢谢前辈!非常感谢!我去看看谢谢啊!论坛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淘宝
切割丝:“镍铬丝Cr20Ni80电热丝电阻丝切割泡沫发热丝 特价按米卖0.1~2mm”,选0.5mm的,10米 ...

网页打不开要fan qian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