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忽然停机后自重启的原因

楼主(2016-01-09):
晚上在房间里飞,1米高度基本处于悬停状态,忽然自由落体下坠,没有弄明白什么什么情况去准备检查时听到CC3D开机自检的声音,当时也没有过多思考飞机都没碰解锁继续飞,一切正常,后来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坠机?检查供电T插没有移位,其它供电线路没用使用一个插接头,全部是焊死上热缩管。既然线路没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忽然重启?要死飞高飞远就麻烦了。其他机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A:
cc3d你是用电调bec还是另外接降压模块供电的

网友B:
刚装好那会,我也遇到过几次,也发帖咨询,无果,至今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很久了,一次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没重新焊接或走线什么的。

网友:
可以考虑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供电电压。

网友C:
CC3D有开机自检声音?
还未见过,只知道电调才有。
还有如果CC3D的MCU死机复位,必然要重新解锁才能飞,如果不用解说明不关飞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有开机自检声音?
还未见过,只知道电调才有。
还有如果CC3D的MCU死机复位,必然要重新解锁才能飞, ...

对,是电调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装好那会,我也遇到过几次,也发帖咨询,无果,至今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很久了,一次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

1年来也就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你是用电调bec还是另外接降压模块供电的

电调bec供电

网友:
我看不关飞控问题!90的可能是假焊虚焊,也有可能是你的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