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野兽MB陀螺仪 问题之金鱼尾巴甩甩甩····(已解决)

楼主(2016-01-09):
mb到手,3.0固件,新机装完,有震动,不可避免,第一次装桨后还没起飞,油门大概45左右,螺距还是负,尾巴突然巴拉巴拉左右狂抽,听闻大神讲解,2mm双面胶+硬币+2mm双面胶做的减震床,震动确实小了,拆掉大桨推油,大概65左右油门时又开始狂抽,锁尾感度从高到底都试了,尾巴反扭补偿也从高到取消了,问题依旧,各位大神,有何办法解决金鱼尾啊···

大神一语道破,futaba14sg默认gy感度80,通用感度20-30,坑死差点。。。谢谢各位大神老师的指点。。。飞机没问题,机械结构也没问题,陀螺也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的事啊。。看看频率选对了没

网友B:
尾舵机频率请保持1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的事啊。。看看频率选对了没

用的ds50mg舵机,都是按着标称1520us/333Hz,设定的,没弄错,难道赫兹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频率请保持150以上

舵机标称是333赫兹,ds50mg舵机,都是正常的,mb里设定也是333赫兹1520us,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ds50mg舵机,都是按着标称1520us/333Hz,设定的,没弄错,难道赫兹太高了?

是不是LZ没调好啊?这陀螺仪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金鱼尾估计是锁尾感度高了,LZ再调调看

网友C:
机械没问题就是你陀螺没调好

网友D:
什麼機, 如果是山寨450 那些, 先把尾槳夾掉了換個新的再說, 很多一轉起來尾槳夾因離心拉力就會發傻.
經驗中, 很多非正廠尾槳夾都是這樣.

网友:
尾桨夹拆了重装试试

网友E:
什么叫狂抽啊?金鱼尾可不是狂抽...,此类问题9成是机械问题?

网友:
舵量和分配。。。。修正。。试试

网友F:
你说吧大桨拆了,你拆尾桨了么?大小桨都拆了还能抽起来,多半是装机问题。另外,三轴陀螺仪还是不要搞什么减震床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吧大桨拆了,你拆尾桨了么?大小桨都拆了还能抽起来,多半是装机问题。另外,三轴陀螺仪还是不要搞什 ...

第一次装好在地面起转,用的硬3m双面胶,前半部起转都正常,快起来的时候突然抽起来,噗啦噗啦的,后来检修,拆掉大桨,手轻轻扶着机身,随着尾巴顺势动,油门到65时候还是这样子,用的是双11的亚拓450机器,新装的机械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没问题就是你陀螺没调好

按着大神王周海的教程调了几次了,锁尾感度从极高到极低都试了,尾舵反扭力也从高到关闭试了,金鱼尾还是存在,是亚拓450l新机,机械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機, 如果是山寨450 那些, 先把尾槳夾掉了換個新的再說, 很多一轉起來尾槳夾因離心拉力就會發傻.
經驗 ...

飞机是双11的亚拓450l,机身空转有震动,但是可以接受啊,k8飞的好好地,王周海视频教程调了几次了,尾巴感度和反扭每个都试了,还是会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狂抽啊?金鱼尾可不是狂抽...,此类问题9成是机械问题?

就是左右噗啦噗啦的摆动,只是频率稍微快了点,新机器,感度也都试了,减震床从硬到软,还是存在

网友G:
锁尾感度是调软硬,第三旋钮 也就是最下那个  转门针对解决金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看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181&highlight=%BD%F0%D3%E3%CE%B2

谢谢推荐,收藏了大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锁尾感度是调软硬,第三旋钮 也就是最下那个  转门针对解决金鱼的

大神介绍遥控器里的尾巴感度和第三个旋钮有间接关系,如果自旋停止后尾巴回弹或者甩过一点要转第三旋钮,遥控器感度影响尾舵锁定持续性,个人理解就是慢慢跑偏就要调遥控器,做动作回弹或者拖沓就要旋转第三旋钮,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