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震动的问题 求各路大神指导

楼主(2016-01-10):
x8 4轴8电机的 机型在没有挂云台相机的时候 油门在40多的时候整个机器左右轻微晃动此时JJ没有起飞 油门到57的时候 飞机起飞  飞行状态良好
但是 问题来了
挂上云台和相机 油门在34整个机器左右晃动较大  把油门推到50左右左右晃动任然存在也 此时飞机也没有离地
那么 这说明是机架的刚性不够 还是增加了重量需要降低晃动系数?  机架用的2.0mm的碳板
飞控是X4V2

网友:
来看妞的

网友:
电机和电调什么型号,我也有过类似情况

网友:
被妞吸进来的!

网友:
发福利是好事。可是只想着车震床震了,誰还管机震啊。

网友:
从图片来看,震动是后面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有可能是前面避震球避震效果不行

网友:
震动都是来自电机或螺旋桨,还是从根源下手

网友A:
单一震动不怕,配平就行。最可怕的是共振,是结构造成的,不好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一震动不怕,配平就行。最可怕的是共振,是结构造成的,不好排除。

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虽然有点震动 但是起飞之后飞机就平稳了 这样的话能不能排除共振?
飞机在未离地时 震动会不会与脚架有关? 感觉脚架被机身重量压住 然后电机的扭力使得机生左右晃动

网友:
在地面时的共振频率和在空中是不一样的,脚架下加一层海绵试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