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几张图,还在装的新穿越

楼主(2016-01-10):
以前一直飞直升机,有哥们儿开始飞穿越。于是也入手一台。未装完,因为没接收机了……接近完成

去掉头罩

可以折叠的机臂

独立的模块化电调

安装到PMB板上,不用焊接,螺丝拧上即可!

这镜面一般的底板!

再来一张,能看清“镜子”里的楼!

网友A:
其他不好说,轴距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好说,轴距有点大!!

250轴距,不是很普遍的轴距吗?

网友:
加电池过700g了吧

网友:
求机架电调链接

网友:
自己设计的机架?

网友B:
设计的很不错的机架呢。那个电调是配套的么

网友:
除了电调,没看出什么新意,这个电调有点意思~

网友:
那电调有链接不

楼主:
双天出品的,叫 hornet mini。TB上就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很不错的机架呢。那个电调是配套的么

是配套的。四个电调完全一样。免焊接的设计。

楼主:
就目前这些重370g。加上电池,摄像头,图传估计在700左右?不知道。等装完我再发个帖吧。

网友:
MS有点重了。

网友:
飞过 还可以

网友C:
双天FC451   飞控没有安装教程   不知道怎么装     以前买了一个,一直没用。

网友:
接收机 和飞控  怎么链接    说明书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头部 设计 很实用,结实,方便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FC451   飞控没有安装教程   不知道怎么装     以前买了一个,一直没用。

sbus还是传统接收机?

网友:
电调设计有特点

网友:
这小鸡真好666666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还是传统接收机?

14SG    R7008SB

楼主:
r7008sb的sbus输出口是sbus2。你需要调整接收机工作模式,记得是模式B。第八通道口的输出改为sbus(sbus1)。然后用双头舵机头那种线连接,一端插在第八通道,一端插在fc451的sys口。另外有一根线是从线路板上接出来的插在第三通道。那根线还会有个舵机头母头,不用管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r7008sb的sbus输出口是sbus2。你需要调整接收机工作模式,记得是模式B。第八通道口的输出改为sbus(sbus1 ...

发给图片看一看,接收机 和飞控链接的图片 ,,谢谢楼主

网友:
难道是长青同学?

网友D:
好漂亮的 的机器 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图片看一看,接收机 和飞控链接的图片 ,,谢谢楼主

上面的白色线的Sbus,下面黄色的是油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的 的机器 什么牌子

双天,叫 hornet min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白色线的Sbus,下面黄色的是油门线。

谢谢楼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