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旋翼高手,四轴任何一个电机 停转肯定会炸机吧???

楼主(2016-01-10):
请教多旋翼高手:Y6三轴与六轴若尾电机有一个停转会炸机吗?三轴和六轴其它电机一个停转好像还能安全返回?
四轴任何一个电机 停转肯定会炸机吧???

网友:
Y6三轴与六轴若尾电机有一个停转不会炸。四轴任何一个电机 停转必炸,除非有降落伞损失会小点

网友:
就目前的飞控而言是的
四轴停一轴肯定完了

网友:
我们能买到的四轴 断一轴 必炸(洛克希德马丁的军工级四轴 另说.), y6 *6 v6 动力冗余充足 断一轴,可维持稳定 但是自旋.动力冗余越大,自旋越慢.如果动力冗余不足,照样炸,八轴 只要不是相邻两轴 断两个,只要动力冗余足够 也可以维持自稳.

楼主:
谢谢楼上模友,长知识了。。

网友:
并不一定,四轴如果停转一个电机后能够快速自旋,还是能够勉强飞行的,国外大学已有做到的

网友A:
Y6和六轴断了一个有可能会打转,有人试验过PIX好像是不打转,如果一个桨断了,对面那个电机会停转,但是不会炸四轴是肯定会炸,但是国外好像有特别好的算法四轴断了桨也不会炸,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from=s1.8-1-1.2

网友:
因此我只飞固定翼,最喜欢把电机停转滑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6和六轴断了一个有可能会打转,有人试验过PIX好像是不打转,如果一个桨断了,对面那个电机会停转,但是不 ...

我擦,,,这算法以后商用了,只要有GPS,根本都不需要飞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这算法以后商用了,只要有GPS,根本都不需要飞手了..

这个应该不是GPS的事吧·

网友:
四轴少一轴肯定炸,之前我因为射桨就炸过一回。

网友:
反正4轴是炸,我就想知道6轴会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Y6和六轴断了一个有可能会打转,有人试验过PIX好像是不打转,如果一个桨断了,对面那个电机会停转,但是不 ...

可以玩无头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