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空中飞行经常抖舵机

楼主(2016-01-10):
先说下我配置:斜盘舵机kst315,尾舵机kst515,蓝k8,天地飞9,好盈 50a,    最近飞行中发现直升机经常有抖舵机的异常现象,一开始抖舵的幅度不大所以没太在意!   直到有一次我把机子对头悬停在3米高度,离我直线距离4米远,突然来了一次大幅度抖舵向我扑来,把我给尿了还好我及时修躲舵才化险为夷!现在我小心理还有阴影
最后希望大师们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不想被斩首!

楼主:
补充说明:直升机在通电自检后没有抖舵现象,在空中副翼和升降躲舵都出现抖舵现象!

网友:
K8有嫌疑!

网友A:
通电后打副翼升降,同时给舵机点阻力(用手稍用力按着舵机臂)
或者震动大,有可能是K8震傻了~

网友:
检查K8 下的板

网友:
拆掉大小桨看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打副翼升降,同时给舵机点阻力(用手稍用力按着舵机臂)
或者震动大,有可能是K8震傻了~

我的振动在2800以上正常吗?

网友B:
多少起落了,2800真的震的有点大了。调到2000以内。

网友:
支持vbar正品是有原因的。尽量不买没有时间考验的品牌的产品也是有原因的。劈中不死也残。没事就好。

震动值,forza 450,200以内。forza 700,150以内。

网友:
先看看舵机有问题没有,其次就是震东。你的k8有没固定好用扎带扎实没?

网友C:
从哪里可以看到飞机的振动值。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是蓝K8

网友:
百分百陀螺仪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哪里可以看到飞机的振动值。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是蓝K8

软件里有

网友D:
怎么没人怀疑舵机电位器或接头这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人怀疑舵机电位器或接头这些呢?

舵机排除了,因为不止一个舵机抖舵

网友:
x3 是不是整台机器 在抖。 换个好点的桨看看。。。 以前我也抖。重新装了下 横轴。 换了副好桨。问题解决。。

网友C:
谢谢!已经找到

网友(2016-10-05):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找到

找到什么原因了,能否说明一下!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E:
十字盘感度过高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电池,定速多少?我也倾向于震动太大,如果电位器损坏,起飞前动动舵机看有反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感度过高了

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
1,舵机   2,k8十字盘爆发力调的过高   3,振动过大

网友F:
我之前摔过两次,摔完了推起来就抖,地面试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只要飞起来就抖,有的说电调加磁环,有的说k8坏了,我最后换了一个舵机才好的。你在地面通电自检之后用手按舵机臂,看看哪个舵机抖,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摔过两次,摔完了推起来就抖,地面试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只要飞起来就抖,有的说电调加磁环,有 ...

谢谢, 我一次性把舵机和陀螺仪一起换了!   先说说舵机, 我那个舵机有2个当舵机臂达到某个角度时就有抖舵现象!    至少说明舵机有问题。估计舵机问题可以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起落了,2800真的震的有点大了。调到2000以内。

2000内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一次性把舵机和陀螺仪一起换了!   先说说舵机, 我那个舵机有2个当舵机臂达到某个角度时就有抖 ...

不客气

网友:
垃圾舵机,没有什么可言的。直接DE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