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装GPS罗盘variance方差巨大?

楼主(2016-01-10):
用的是雷家pixhack,固件用了3.3.2和3.3.3,一启动EKF的罗盘值直接红色。是不是GPS要用支架才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
GPS 贴这么近 最低也要装个金属底壳来抗干扰吧~不装的话支架是必须的了

网友:
需要一个金属底壳,或者在GPS外壳的下面弄一层银箔,然后接个地就行。

网友:
记得有一次我把电池和BB响放在GPS下面,等上天了就和之前不一样了,定不住了左右飘。后来下来放边上了就好了。

楼主:
好的~我装个支架去看看效果。谢谢各位

网友:
你自己先拿下来举高试试。按理不会有这么大干扰特别还是刚启动还没飞的时候。

网友:
什么原因会造成方差呢

网友:
然而支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卵用,我两种装法都试过,都会出现compass variance错误,好像是这版本固件的问题

网友A:
这样装没问题,我都这样装过2架了,什么铝箔接地什么的都没必要。只是我用的APM而已。估计你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没问题,我都这样装过2架了,什么铝箔接地什么的都没必要。只是我用的APM而已。估计你是固件问题

是的~今天加了支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