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改无刷成功

楼主(2016-01-10):
升级无刷好象是玩小机的标志性必经之路,现在我终于也迈出这一步,成功搞出了我的HCP100无刷版。
主要配置:HCP100机架和接收板+Walkera MINI CP 10A电调+V977无刷电机(配9T铜齿)+双环716(后改为720)尾电机
除了电调新买的之外,其余都是手上现成的,所以额外花销不大。
试飞很成功,动力感觉超我现在的V977,急拉尾巴不跑偏,蛙跳弹性很好,我用的原厂控(习惯了),3D模式下电调是定速输出,普通模式下电调线性不好,油门推到60~70%时转速有个跳升,尾巴会哆嗦一下。整机重量不含电池46克。
716电机偶尔在极端情况下会锁不住,估计换720电机会更好。另外发现几次电调无故停车现象,需要继续观察。

不多说了,看图。

喜欢上这款改装了。换上720电机之后锁尾大为改观,失控现象没有了。之前712做刷锅速度不能快,720则没有压力,一直到机身几乎竖直,尾电机嘶鸣,尾巴依然不跑。实验了2款尾桨:F47桨瞬态响应好,但有点金鱼尾;50mm的四轴桨悬停稳定,但瞬态响应差一点。大齿稍微搞松一点,炸机也不扫齿。莫名停车现象依然有,再推油门就会重启动,很奇怪。

又飞了几次,真是太刺激!大桨爆音,倒飞后退航线的音响效果尤佳,加速坠落的超转声音也很刺激。发现倒飞圆周可以获得比正飞更陡的接近90度的倾斜,速度快的心慌。机身垂直时的停留效果也更明显,翻直立时可以有意停留一下。也许机身太轻,或许是舵机不够好,急停(比如做钟摆)的稳定性不大好。500mah电池的续航时间比较满意,有3分钟以上,动力明显降低后换下的电池电压3.7V。100S的动力虽然更好,但一直没有飞出这样的效果,尾巴不好,控制不住,现在更不想飞了。几天下来,损失还是有点大,炸烂一个头罩,一个机架,3个大齿,不过机架头罩都是旧的。心思思是否再如法炮制一架。。。

动力好,炸机损失也大,尾巴又断了,机架也开裂了,大桨缺了一个口子。。。习惯了小动力的小机,摇杆都是动则打满,动力好了,摇杆位置要求就高了。。。
思来想去觉得电调无故停车是因为抽搐造成的,而抽搐估计是误码造成的瞬间失控现象。有刷电调比较简单,不会因此停车,只是抽搐一下,而无刷电调就会停车重启。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因为改无刷之后抽搐现象没有了,表现方式变了,但本质一样。

今天实测了一下续航时间:500mah电池用3D模式可以悬停6分钟以上。
3月11号

今天终于搞清楚了无故熄火的问题,证实了2月9号的猜测,同时也搞清楚了抽搐确实跟控制信号弱有关系。
测试了4个HCP100的接收板,发现只有一个接收格外稳定,在同样条件下几乎不发生抽搐现象。于是把这块板子换上,通过今天试飞,没有(不等于永远)发生自动熄火现象,真是太高兴了!3月24日

HCP100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旋补偿,动作响应不够快,垂直钟摆很难做的起来,侧摆稍好一些。
今天爽飞没有自动熄火现象。
3月26日

网友A:
楼主主电机齿多少齿的,  ?

网友B:
飞机太重 感觉不好飞,,,

网友C:
100改无刷以前我也改过,感觉也还可以,不过100有个缺点就是打舵反应慢,远比不上它的兄弟机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电机齿多少齿的,  ?

9齿的。8齿的齿牙浅,咬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改无刷以前我也改过,感觉也还可以,不过100有个缺点就是打舵反应慢,远比不上它的兄弟机100S。。

是的,100的自旋太慢了,但综合手感不错。100s我暂时搁置了,尾巴没解决飞起来象没头苍蝇。。。

楼主:
动力好了,炸机的花样也多了,T头炸断我还是头一次。大齿扫齿也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太重 感觉不好飞,,,

试飞两天了,现在可以说很好飞,而且计划再增加一点重量,就是把尾电机换成720。。。

楼主:
经过2天试飞,自我感觉很满意,是一次成功的升级。
动力不亚于75%油门的HCP100S的表现,航速和爬升率超新版V977, 依然保持HCP100原机的稳定性和手感。
716尾电机能应付大部分动作,急速动作还会失控,等手上有720电机后更换会更完美。
电调还是经常无故停车,原因不明。

网友D(2016-04-10):
是不是开启了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启了刹车功能

已经找到原因了,还是主板失控问题,没改无刷不明显,而电调在这时就会熄火了。

网友:
驰远应该出无刷版的1S的小鸡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2016-09-22):
那种免焊电调可以直接用吗,如果不行,请教电调和主板的接线方式,谢谢!

楼主:
那种免焊电调应该可用,不过最好自己焊接。连线看最后两张照片,电调电源直接接电池正负端,控制信号接主电机输出端(注意最细的那根红线)。。。

网友D(2017-03-12):
引用 楼主:
那种免焊电调应该可用,不过最好自己焊接。连线看最后两张照片,电调电源直接接电池正负端,控制信号接主电 ...

什么电调可以直接接输出端?  这电压有好几V了吧

网友:
真羡慕有机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调可以直接接输出端?  这电压有好几V了吧

这个不好说,要看具体型号,控制端和输出端的信号极性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