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和图传可以同时从apm电源模块的输出端取电吗?

楼主(2016-01-10):
有这样一个接apm飞控pm口的电源模块,如果要并联一个接口给云台图传供电,应该从电压输入端并联还是输出端?有什么不良影响么?

网友A:
当然是输入端,得先搞清楚你的云台和图传支持多少V电压,和你用的电池是多少V电压。如果不匹配电压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输入端,得先搞清楚你的云台和图传支持多少V电压,和你用的电池是多少V电压。如果不匹配电压会烧的

云台和图传都是12v的. 这个电源模块的作用是什么?读取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和图传都是12v的. 这个电源模块的作用是什么?读取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吗?

明显是个DC/DC转换,给图传一个适合的电压

网友B:
模块是apm主控供电+实时监测电压电流,有数传模块直接接地面站实时监测。
图传什么的供电个人感觉接输出端,毕竟要监测的是电池总电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ps我自己的图传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端吧,我的就是再输出端引出来两根线给图传摄像头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是apm主控供电+实时监测电压电流,有数传模块直接接地面站实时监测。
图传什么的供电个人感觉接输出端 ...

这个apm电源模块是否能在地面站的电压电流传感器里面进行设置?应该选哪些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端吧,我的就是再输出端引出来两根线给图传摄像头供电的

这个apm电源模块是否能在地面站的电压电流传感器里面进行设置?应该选哪些项?

网友:
可以的,用MP

网友:
设置电流计版本,电池容量等,然后是校准什么的

网友:
并在输出端
不过云台和相机功率相比整机来说很小,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