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绕线问题

楼主(2016-01-10):
要不要分从那一格先绕?是不是绕完结尾那些线接主板?还是开始绕线头那一边接主板?

网友:
没看到过

网友A:
你拆时没有记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时没有记录吗

我直接剪烂那些铜线,我知道怎么绕,也知道绕多少圈,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分从哪格起绕,线头接主板还是线尾接主板

网友A:
你画一个图发上来啊

网友:
照片也行

网友B:
我也有个断线的100S尾电机还没绕线,打算有时间就把它修复了,推荐2个100S尾电机绕线方法的帖子给你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897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717

网友C:
不用分从哪格起,绕法147,258,369,星型接法,头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分从哪格起,绕法147,258,369,星型接法,头接电调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断线的100S尾电机还没绕线,打算有时间就把它修复了,推荐2个100S尾电机绕线方法的帖子给你参考一 ...

你的不是返厂了吗?我还没时间开搞,时不时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一个图发上来啊

划画我手工不行,修飞机倒是好点,搞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划画我手工不行,修飞机倒是好点,搞清楚了

如果是新型尾电机座,记得出线端要在定子柱上螺丝孔的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新型尾电机座,记得出线端要在定子柱上螺丝孔的对面。

果然细心,我差漏了这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