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换新,重新布线~

楼主(2016-01-11):
DEKO给了炸了N次,齿轮有虚位了,厚着脸皮问是不是可以免费换齿!
于是就给换了~
还把舵机线都换新了,简直新的一样!!!!!

重新布线一下,发现前两个舵机装好后,有个不错的间隙,试试把舵机线从这通过,不错,线不会被压死,还有松动的情况!!!!

网友A:
半天是皮传的。飞机的机身和俺的一样。。。就是配置不一样。。俺是轴传的。。俺也想改皮传的。。我担心你那马达边的电调线。。有点危险。。最后在问下你的机身是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天是皮传的。飞机的机身和俺的一样。。。就是配置不一样。。俺是轴传的。。俺也想改皮传的。。我担心你那 ...

飞越机身,用了N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机身,用了N年了!!!

不行我也换。。。我是富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天是皮传的。飞机的机身和俺的一样。。。就是配置不一样。。俺是轴传的。。俺也想改皮传的。。我担心你那 ...

为啥我看是轴传的 飞越的机身不错 炸了一年了 啥事没有  就是皮传前驱和小齿咬合不紧 扫了几次前驱  后来把固定座前移了1mm 啥问题都没了

网友:
中山兄也用k8

楼主:
K8是必须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厚着脸皮维修了一次,回来也是新的了

网友:
话说450T的机身布线好看又实在

网友:
就这一台450么?

网友:
你脸皮太薄

售后都应该deko,玩不起的商家别玩~

楼主:
想搞个大的。。。。。

网友B:
虚位有多大时可以申请售后?

网友:
除了陀螺仪不一样,其他基本一样

网友C:
我也在有意和特意的情况下 接触450pro这个经典机型;

请教中山兄  我的机前对转齿的皮带位置会跳齿,皮带调紧的话捏住尾桨转主桨依然可以转动主桨让皮带跳齿,皮带松紧对跳齿的阻力有影响,这样正常吗?

真心想弄个便宜的450皮带直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位有多大时可以申请售后?

随时,你想换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有意和特意的情况下 接触450pro这个经典机型;

请教中山兄  我的机前对转齿的皮带位置会跳齿,皮 ...

在我入魔的时候飞过450SPORT,一般来说,拉紧皮带就行,不然就是皮带用太久了没齿~
当然,这个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现在把450PRO改皮带,只有一暴力,也就跳齿,所有我还是用轴传的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入魔的时候飞过450SPORT,一般来说,拉紧皮带就行,不然就是皮带用太久了没齿~
当然,这个是刚开始 ...

改成皮带直驱 就不会这样了,最近也在琢磨,不知中山兄 是否有良策?

网友D:
以前玩450,最近迷上500,收了两台比较新的500pro。感觉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皮带直驱 就不会这样了,最近也在琢磨,不知中山兄 是否有良策?

皮带直驱应该可行,但是我没研究了,毕竟改那个配件不多。。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玩450,最近迷上500,收了两台比较新的500pro。感觉好飞多了。

嗯,当然啦!上700吧,更加好飞百倍!!!

网友:
关键是要够厚

网友:
好服务顶一下

网友:
LZ很久没出现了。。不是买过700么。

网友:
以前只关注多轴和固定翼 最近一直在逛直升机的论坛 感觉也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当然啦!上700吧,更加好飞百倍!!!

700各方面费用增加了一倍多,500最合适。

网友E(2016-03-14):
K8与接收机的连线是不是延长了?我的K8线怎么那么短?接收机根本放不了机身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与接收机的连线是不是延长了?我的K8线怎么那么短?接收机根本放不了机身里面。

不是延长,是买长一点的线来用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延长,是买长一点的线来用而已!

能否私发地址给我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私发地址给我哈~~谢谢~~~

我找找,我都忘记了~~~
淘宝搜索
舵机线 公对公 60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私发地址给我哈~~谢谢~~~

一定要买60芯的,这样线才够粗,对舵机供电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私发地址给我哈~~谢谢~~~

一分三那个,要自己DIY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三那个,要自己DIY哦~

嗯嗯~~~查到了~~~谢谢哈~~~~

网友:
这售后无敌了,是不是帅的人才能免费换呢?

网友:
就因为deko这样的售后,所以我才入deko1102

网友:
中山哥,好久不见!

网友:
中山胸威武

网友:
免费换齿?只出来回邮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K8是必须的!

中山兄你的k8手机软件是中文的吗,请问在那下载的??

网友:
这种颜色哪买

网友G:
换齿以后完全没有虚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山兄你的k8手机软件是中文的吗,请问在那下载的??

论坛上有啊,找不到+我QQ,我发你!  44723576

楼主:
万恶的淘宝上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齿以后完全没有虚位了吗?

这个不一定,看你炸过多少次,如果外壳的定位孔炸移位了,那换了新齿轮也是会有一点虚位!
要是连外壳都换了,那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啊,找不到+我QQ,我发你!  44723576

好的,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