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配置,请指导。

楼主(2016-01-11):
呵呵,很久没有上论坛了,工作忙。V120D02S偶尔在家里小玩,天龙250仍然在调试中,此机器不是一般的难搞,不过教会了我很多调机的基础,将进一步减重。

拟上一架亚拓450L DFC,配置如下:
空机:亚拓450L DFC 双十一的时候1380,可惜看到的时候已经没有货了,郁闷。
斜盘:DEKO S1102               150*3               尾舵:DEKO S1107               160*1
电调:好赢V3 50A                 250-260           电机:花牌新款10极 2520     198
陀螺:黄K8或者蓝K8或者黑K8,这个不知道怎么选择。
接收:DSM2或DSMX            电池:格式6S

遥控:现手里只有华科尔D7E,已经短接过电阻增加配了专用电池,目前玩250和02S没有失控过,想
暂时用这个顶着先,以后再换MZ24或者14SG,这个是否可行??

没有选X3主要是听说太重了,我喜欢轻盈的结构,450L副厂配件也多,后期维护便宜。

本人单飞,各位前辈多多指导。

网友A:
除了控以外,别的配置都是主流,能爽飞。

d7e 太容易失控了,450L动力那么强,想想都觉得担心

网友:
空机可以考虑飞越,电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控以外,别的配置都是主流,能爽飞。

d7e 太容易失控了,450L动力那么强,想想都觉得担心

前辈 K8该如何选择?

网友:
K8k只要功能正常好象都差不多,我各种版本都有,除了自检时间有点差别其他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K8该如何选择?

我都用v8,如果确实要买k8,那么建议蓝8或是黄8.

网友:
去收个天地飞吧~踏实....

网友:
黄K即可

网友:
二手区不是有台1680的套机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