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XK110三轴模式飞很稳!6轴模式就乱飘怎么解?

楼主(2016-01-11):
6轴调试已做,调好了当时可以稳稳悬停 换块
电池
问题依旧啊!

网友A:
3d机飞6轴没意义

网友B:
那就别用自稳模式不就完了

网友C:
换电池会造成重心轻微变化啊,6轴脱控悬停要求很高,没必要调很完美,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听说k110有高级调参,怎么调,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D:
6轴用起来其实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