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教,航模遥控器电路控制问题

楼主(2016-01-11):
最近要做模型,使用富斯9遥控器控制,但接收机输出的信号不能直接控制。现在有一下几点困恼。
1、如何让接收机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舵机按一定规律动作。有什么电路或芯片
2、如何让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变成1-5伏的电压信号!
3、如何让遥控器上的比例通道变成开关通道,就是说摇杆往上动作,舵机只固定一个角度,摇杆往下动作,舵机也只固定一个角度

网友:
1.描述得不轻粗,无法回答;
2.在接收端装一个DA(数模转换)模块转换就可以将你的PWM信号转成模拟信号输出对应电压;
3.比例通道是电位器,换成开关就可以了,也就是信号端接GND,pwm就是最低,信号端接VCC,pwm就是最高,跳过了电位器调整的中间值;

楼主:
好的,回去试试

网友:
1、如何让接收机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舵机按一定规律动作。有什么电路或芯片
     现成的电路只见过舵机测试器,可以自动摇摆,但是不能遥控控制。
     如果要求的动作复杂,两个舵机两套动作,遥控指派动作,那只有特别定制的电路,可以找我做。
2、如何让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变成1-5伏的电压信号!
    纯模拟电路实现:电容积分+运放放大。(貌似有个缺点不能主动适应不同频率的接收机)
    单片机实现:单片机读取PWM,DA转换成电压信号。
3、如何让遥控器上的比例通道变成开关通道,就是说摇杆往上动作,舵机只固定一个角度,摇杆往下动作,舵机也只固定一个角度。
      遥控器本身支持是最好的方法,仔细翻翻说明书,有没有摇杆行程开关之类的功能。
    如果你用的是可刷固件的神控系列,实现起来完全没压力。
    不支持又不想换控刷控,那只有单片机电路实现。(看到2楼改控也是个办法,只是可能不太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