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6-01-11):
有一个电机有点毛病,推油门时转时不转,以为是缺项从新焊了还是这样,电机用手转很顺畅,就是上下晃。有知道的吗?

楼主:
没人吗?难道是电机里的线断了?

网友A:
上下晃?怎么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晃?怎么晃?

一按就下一点松开就回来(上下)

网友:
兄弟,是那个电调坏了,换了以后,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卡簧松动了吧?,用旧了就会这样,时转时不转不是缺相的话 就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B:
啥飞控?我用cc3d也遇到过,首飞一切正常,第二次出去就发现有个电机时转时不转,整机都没炸过。后来发现是向导那里怠速设置太保守了,比如我的电机是1094正好开始转,反复点开始和停止也没有问题,再多设置一点,比如1095,就正常了。

楼主:
不应该是电调呀!上回飞完什么事都没有呀也没炸机,在家放了几天在飞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飞控?我用cc3d也遇到过,首飞一切正常,第二次出去就发现有个电机时转时不转,整机都没炸过。后来发现是 ...

有可能吧!我就是刚转就行了。等周末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