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锁尾问题!

楼主(2016-01-11):
450!用的565X!K8!定速85%出现的问题!
   慢提螺距很好!急加的时候尾巴向右甩45-90度!不知道我以为我练自旋呢😄!
预补偿已经加到85了问题还在!只能说好一点!请教问题出在哪?还是小飞机就锁不住?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尾拉杆调短试试

网友B:
尾舵机舵臂球头往外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拉杆调短试试

舵机行程都调好了!拉杆调短在调行程!和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小450飞K8好像一直都有问题,你把尾舵机球头往里移动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舵臂球头往外移~

兄弟!往外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450飞K8好像一直都有问题,你把尾舵机球头往里移动一下试试看

兄弟!到底是里还是外?上面兄弟让往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到底是里还是外?上面兄弟让往外!

我觉得是舵机扭力不足造成的,按着杠杆原理,应该是往里

网友:
我的也不行

网友:
中联尽可能往外,加大整体行程。中立点时可以靠里一点,也就是楼上说的拉杆调短

网友B:
球头往里力量大,往外敏捷

网友:
第一,看看尾巴是否顺滑,这点很重要,第二,尾浆的螺距行程不够,也就是方向舵打到底,螺距还是不够,那么装机的时候尾中联尽量往外装,这样尾螺距的行程大一点,尾伞齿的末端有一个凹槽,这个是M3*3顶丝的地方,如果装到最外面螺距还是不够,那么只能放弃这个凹槽,中联继续向外移动2MM,顶丝直接顶在伞齿的最末端,这样行程就够了,做好这两点你再试试,然后告诉我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到底是里还是外?上面兄弟让往外!

第一,看看尾巴是否顺滑,这点很重要,第二,尾浆的螺距行程不够,也就是方向舵打到底,螺距还是不够,那么装机的时候尾中联尽量往外装,这样尾螺距的行程大一点,尾伞齿的末端有一个凹槽,这个是M3*3顶丝的地方,如果装到最外面螺距还是不够,那么只能放弃这个凹槽,中联继续向外移动2MM,顶丝直接顶在伞齿的最末端,这样行程就够了,做好这两点你再试试,然后告诉我结果

网友:
比我好点。。我是左右狂转。。上次炸鸡后就的了后遗症。。治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