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电机固定座通向侧板的两个螺丝加了胶,怎么能拆!

楼主(2016-01-11):
泰世x3电机固定座通向侧板的两个螺丝加了胶,怎么能拆! 螺丝头都打滑了!!!求拆啊,谢谢了!

网友A:
中间磨一字槽或改外六角,烙铁加加温,拿下。

网友:
x3这个1,5的螺丝真的不好拧,拧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它滑牙了

网友B:
加热再扭,插紧了就一下就能扭下来,第一下插歪了就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再扭,插紧了就一下就能扭下来,第一下插歪了就滑了

怎么加热,用热风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磨一字槽或改外六角,烙铁加加温,拿下。

改外六角也要先拆出来吧

网友C:
买dremel 电磨。磨一字型的过程中就会发热,基本已经能松动螺丝胶了。
拆下来以后,帮你自己一个忙,赶紧买芳生12.9级螺丝,以及hudy 1.5、2.0、2.5mm内六角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dremel 电磨。磨一字型的过程中就会发热,基本已经能松动螺丝胶了。
拆下来以后,帮你自己一个忙, ...

谢谢了,不会损坏金属固定板吗

网友:
手不穩就會傷到了...

网友:
加加热再卸好了

网友:
其实450级的装的时候就应该换成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外六角也要先拆出来吧

说是外六其实两边磨平能上老虎钳就行。慢慢你就会置齐或大概齐工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会损坏金属固定板吗

不用担心,基本一定会。但是孰重孰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dremel 电磨。磨一字型的过程中就会发热,基本已经能松动螺丝胶了。
拆下来以后,帮你自己一个忙, ...

其实。。。。。用电烙铁的尖插在螺丝那里,耐心点,十分钟左右,可以拧的开的。拧的时候左右方向轻轻拧一下,觉得松动了再慢慢拧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电烙铁的尖插在螺丝那里,耐心点,十分钟左右,可以拧的开的。拧的时候左右方向轻轻拧一 ...

楼主说已经滑丝了。

网友:
还是加热比较靠谱。。。高温氧化。。。变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已经滑丝了。

诶,我没看仔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诶,我没看仔细,抱歉

哎,楼主已经走到滑丝这一步,基本就只能破坏解法。至于怎么减少破坏,已经不重要了。先拆下来再说吧。
用电磨切割一字型要对准,一次多切一点,要一次成功。螺丝头一旦切割歪了或者浅了,一字螺丝刀一用力就可能把切口拧碎,基本就没救了。最好找个其他螺丝先练一练。

网友E:
  哈哈哈,没用的,这个部位螺丝头已经深入加强板了,怎么切割都会切到加强板,只能用电钻了,保侧板还是保加强板还是保电机座,你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没用的,这个部位螺丝头已经深入加强板了,怎么切割都会切到加强板,只能用电钻了,保侧板还是保 ...

说的对, 2.5MM镙丝用2.5MM钻头 ,把缧丝头去掉, 把加强板拆掉再用钳把镙丝扭出 是唯一不伤加强板及侧板方法, 电磨什么都是瞎扯

网友F:
这个地方我从不大螺丝胶,从来没有松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热,用热风枪吗
烙铁堆上就行

网友A:
有钻的话20楼办法可行。

网友G:
我也滑过,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讲不清,反正最后弄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