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DL265,装机图

楼主(2016-01-11):
一直喜欢第一视角飞行,曾经不带飞控飞固定翼FPV超视距,前一阵看到朋友的穿越视频,瞬间中毒,买了台DL265,期间各种撞树。。。断桨。。。机架依然坚挺。后来去玩时被朋友看到,让我配一架给他,毅然选择了DL265,确实在一定情况下很耐炸,不过有些易损件,螺旋桨就不用说了,撞了十几次树,电机座坏了一个,别的还没坏过,可以说机架确实挺耐操。上装机图,供新入魔的借鉴

分电板已经搞定了

mini cc3d直接贴上

上下体比划一下看看位置合适不

装上摄像头

图传也直接粘上,歪一点可以避开电池接头的插拔

接收机和灯控还有图传发射器,选用的aomway600mw的,300米后出现轻微雪花,近距离很稳定

电池插头和灯带插头

装个副厂的接收机飞足够了

上下体

装逼利器,航行灯,蓝色的灯竟然找不到了,工作室太乱了。。。改天再装

屁股灯

前大灯

下面是我的撞树利器——小虫

太脏了,满机子土。。。

挂墙上省地方

出去必须要单兵装备

楼主:
蛋疼的电机发出了五天了还没到。。。

网友A:
这样挂起来不安全啊,小心东西掉了

网友B:
dl265的精髓就是下板可以吧电调内置保护、上摄像头可以减震~可是看楼主把电调臂装我就觉得可惜这个机架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也是同样的机架~

网友C:
说实话 这机装的 没什么参考价值  线留的太长 电调完全可以内置 航灯可以直接焊接到分电板上  到处都是线头  还有一个 就是 电调 贴反了  散热板要朝上的…

网友D:
反复对比最后我也选了这个机架,设计还是挺合理的,孔位也预留的很多,装起来灵活度比较高
电调确实可以装在下板上,会显得简洁一些,我装的时候也没有考虑,也是装在了机臂上,还好也不暴力飞,电调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有一个电调装反了,强迫症患者表示不能忍。。反正我也不懂穿越机,就来水一水

网友:
这机架蛮轻的。

网友:
这装机!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挂起来不安全啊,小心东西掉了

用好点的挂钩就行,炸鸡都不会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265的精髓就是下板可以吧电调内置保护、上摄像头可以减震~可是看楼主把电调臂装我就觉得可惜这个机架了~ ...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复对比最后我也选了这个机架,设计还是挺合理的,孔位也预留的很多,装起来灵活度比较高
电调确实可以装 ...

是啊

网友:
这机架刚入手不久,小炸了3,4次,还是挺耐炸的
主要易损的就是电机保护座,还有铝柱,小炸滑丝大炸变形,建议多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这机装的 没什么参考价值  线留的太长 电调完全可以内置 航灯可以直接焊接到分电板上  到处都是线头 ...

已经把电调内置了,看着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这机装的 没什么参考价值  线留的太长 电调完全可以内置 航灯可以直接焊接到分电板上  到处都是线头 ...

电调装进去了,航灯不能直接分电板上,我哥们想要遥控控制灯,所以灯只能接灯控了

看着规整多了

我哥们说,这像是在卖王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支持!

你们的铝柱做工需要加强啊,第一架买来,有一个铝柱的螺纹口是封死的,第二架有一个铝柱的螺纹是滑丝的。。。

网友F:
楼主的单兵装备背影图给好评

网友:
喜欢看装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单兵装备背影图给好评

谢谢!

网友(2016-04-02):
模友,请问这款致盈的电机比之银燕电机哪何?哪款更值得选择?

网友:
感觉这机架好重

网友:
那个气压贴当心掉下来,那玩意很不稳定的

网友:
机装的有点乱啊 但这机架真没的说

网友(2016-07-19):
可以回复么

网友G:
楼主 你接收机天线在那个黄色的东西里固定着  那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接收机天线在那个黄色的东西里固定着  那是什么东西啊

天线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 谢谢

不过不好用,建议扎带加热缩管

网友:
好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