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KT机 3D 330

楼主(2016-01-11):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组装了一架 KT机 3D 330。1. 前拉桨推力线下倾2-3度,大概理解了。右斜2-3度,为什么?
2. 凤凰5模拟器,选那个飞机,比较贴近这架。
先谢谢了。

网友A:
随便选一架3d,飞熟了都一样。

网友B:
这种对称的KT 3D机,正常练3D无需左右及上下拉,初学者练航线可稍设右拉或电池放在右侧,一般选择后者,模拟器用G4系列能更好一些,其中有两架KT机适合练习。

网友:
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一架3d,飞熟了都一样。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称的KT 3D机,正常练3D无需左右及上下拉,初学者练航线可稍设右拉或电池放在右侧,一般选择后者,模 ...

谢谢指教。正好我是把电池放在了右边。模拟器我去用4G试试。

网友C:
前拉桨推力线下倾2-3度,大概理解了。右斜2-3度,为什么?
对抗反扭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拉桨推力线下倾2-3度,大概理解了。右斜2-3度,为什么?
对抗反扭力,

上单翼的要做下拉克服抬头力矩,下单翼做上拉低头力矩,中单翼因为对称不做上下拉;右拉克服反扭,但3D练的就是适应并控制反扭,所以上下左右拉都不做为正路,最常见的动作就是吊机扭力滚和蛇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单翼的要做下拉克服抬头力矩,下单翼做上拉低头力矩,中单翼因为对称不做上下拉;右拉克服反扭,但3D练 ...

学习了,蛇滚需要有自身的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蛇滚需要有自身的扭力?

正扭力力滚需要,逆扭力滚得克服,而蛇滚主要考打舵和油门了,看滚动方向要么借助、要么克服自身扭力。

网友:
还没飞过3D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单翼的要做下拉克服抬头力矩,下单翼做上拉低头力矩,中单翼因为对称不做上下拉;右拉克服反扭,但3D练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