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eduis软件求教

楼主(2016-01-11):
使用eduis软件的高手帮忙看下   图片上面  系统预设的帧速率调不了怎么处理,  跪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个 软件 好多 文件  不支持

网友A:
这个只有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才能改的,工程文件一建立就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才能改的,工程文件一建立就改不了

哦,谢谢!也看到你对我视频的回复了,谢谢!

网友:
工作文件是随便改只要在上行菜单工程设置行要改你需要的都可以

网友:
在第一行里面改

网友(2016-03-18):
你可以用格式工厂转格式  但是只能大转小 分辨率是上不去的

网友(2016-07-03):
用PR吧,EDIUS没有PR好用

网友(2016-08-22):
工程随时可以调的 ,这个软件我在用,客户要高清,我要用1920X1080(P或者I模式)看视频原素材定,有时会要DVD碟片,直接修改第一项,720X576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