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F3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1-11):
本人新手 想入个F3的飞控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这个货有两款 普通和高级的 有什么区别啊?高级的有必要吗?哪家出的最好啊?谢谢啦~~

网友A:
带气压计和不带的区别!穿越机普通版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气压计和不带的区别!穿越机普通版够用了

谢谢你的回复啊 手机上不了客户端了回复的慢 您有个靠谱点的店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啊 手机上不了客户端了回复的慢 您有个靠谱点的店推荐一下吗?

这个只要是大一点售后好一点的模型店都可以吧!本来F3都是山的,回来最好做好防水,一来防水二来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