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Y401一打舵就闪两下

楼主(2016-01-11):
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这样,一打舵就闪两下,不能锁尾,用别人的控无此现象,说明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控的参数一样吗,锁尾感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参数一样吗,锁尾感度一样吗?

别人的一接上打开陀螺仪就能用,我的控是T6J,一开始选择新模型也能用,调完十字盘就不行了,再后来就不行了,初始化都没用了,觉得很奇怪,我也没改陀螺仪的设置啊

网友B:
revo mix 调INH
GYRO Gain ACT
实在不行拔掉感度线,GY401上调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vo mix 调INH
GYRO Gain ACT
实在不行拔掉感度线,GY401上调感度。。。

GY401上面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Y401上面怎么调啊?

不好意思,GY401太高级了,不能调感度。。。我错了
左边是Delay,右边是limit。。。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