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z84左偏问题,求解。

楼主(2016-01-11):
跟模友交换的z84空机,整体还算不错,但是依然看得出是炸过很多次的机子,贴满胶带,很多断裂旧伤,电机坐是改装过的,应该是冲浪者的电机坐,其他还行,带拉杆。

模友说推力线需要改动,这架飞机想搞好要很用心,索性我把电机坐拆了,自己换个木片电机坐,为了节省时间用热熔胶固定,右边副翼是脱落的,用纤维胶带固定,推力线右下拉,角度很小,配置2216kv2400.65桨,好赢40.a,两个塑料齿轮舵机,3s2200电池,手上只有2200电池。副翼60.升降50。

就这样草草首飞,这是我第一次玩飞翼,0经验,然后开始首飞,虽然首飞是飞起来了,但是左偏严重,调推力线试飞炸了七八次,调副翼又炸了七八次,依然左偏,不得不说,这z84.真是摔不死啊,炸弯一个新电池T_T,炸了十几次后,终在轻微左偏下飞了两个起降。

第二天,拆了65桨,换55桨起飞,非常完美,没有反扭,但是第二个起飞突然螺旋炸,过去一看,飞机没事,电机坐掉出来。

第三天把电机坐包括周围上树脂胶,副翼因为露水原因胶带脱落,副翼重新固定,电池位置加了一块轻木木片,机头前缘用冲浪者拉杆用的套管切十几厘米,环绕在机头,用树脂胶固定,这下更加耐摔了。

第四天再次试飞,上电手抛,炸,再抛,再炸。仔细检查,发现电机下拉角度有风大,用纸片加高十字架上面那个螺丝,再次手抛,终于飞起来了,不过依然左偏,不过没那么厉害了,右微调,然后头轻,微调升降下降,好多了,于是正常飞行不左偏了,也不头轻,重心已经压重了。

然后降落,问题来了,给油门正常,小油门对跑道正常,关油三秒后开始左偏,遥控器要打右边副翼一半舵量才能修正直行,降落比较麻烦。

调好之后的副翼,左边是下拉5mm左右,右边抬高8mm左右,为什么关油还会左偏?????想不通啊,求解

楼主:
附带模友拍的飞行视频。   http://xiaoying.tv/v/924n8/1/?fromApp=XiaoYing

网友A:
可能是机翼变形了,我的x5也是机翼变形了,飞起来偏左。

网友B:
有一种力量叫反扭

网友C:
再买架新的装一下试试,就能找出问题,反正非常便宜,现在光这么说很难看出问题。飞翼,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有一点点偏差,包你难飞,比如重心,推力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机翼变形了,我的x5也是机翼变形了,飞起来偏左。

估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机翼变形了,我的x5也是机翼变形了,飞起来偏左。

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力量叫反扭

已经关油了还会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架新的装一下试试,就能找出问题,反正非常便宜,现在光这么说很难看出问题。飞翼,只要有一点点不对, ...

重心压重了,关油了不关推力线,可能是鸡翼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