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定速时 急加螺距 尾巴向右甩的厉害~!!

楼主(2016-01-11):
   请教各位大神    用的是K8~~   预补偿已经增加到80~~还是没用!!

网友A:
跟我之前的情况一样样,我调了尾舵机行程后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之前的情况一样样,我调了尾舵机行程后得到解决

兄弟 说详细点 !!!坐等   谢谢

网友A:
我的不适合你吧,我的是猛推油门尾巴逆时针(往右)自旋,在地面给油(机子没起的情况下),往左打舵尾巴转(顺时针)的快,往右打舵(逆时针)尾巴转的慢,后来重新调整了尾推(刚才说错了不是尾舵机)的行程,得到解决

网友B:
把尾推中点向波箱那边移动一点,尾推中点带一点度数,目的是增加抗反扭的尾桨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适合你吧,我的是猛推油门尾巴逆时针(往右)自旋,在地面给油(机子没起的情况下),往左打舵尾巴转 ...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猛推油门  尾巴逆时针旋转~~~调整舵机行程???能不能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尾推中点向波箱那边移动一点,尾推中点带一点度数,目的是增加抗反扭的尾桨距。

我试试 !!先谢过!!

网友:
注意在控上设好左右滑动最大限制,试试会不会顶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尾推中点向波箱那边移动一点,尾推中点带一点度数,目的是增加抗反扭的尾桨距。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尾推中点向波箱那边移动一点,尾推中点带一点度数,目的是增加抗反扭的尾桨距。

我是纯新手!还得请教你下中立点是不是按舵机上电的默认位置调整拉杆的长度!偏向尾波一点点!软件里舵机形成2边就不一样了!必须按尾波小的这边数据设置另一半!还是一边大小也行!先谢了

楼主:
尾推中立点是不是按舵机上电的默认位置来调整的?然后偏尾波一点点!先谢了

网友B:
用的什么控?可用控上的行程比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控?可用控上的行程比例调整。

14SG

网友:
1.尾巴感度不对,和补偿无关。2.大桨螺距不对。
3.尾轴有炸过,换新
4.皮带轮打滑,检查松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推中立点是不是按舵机上电的默认位置来调整的?然后偏尾波一点点!先谢了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个人认为接上k8连电脑点尾舵机选项最准,然后调整舵机臂或者拉杆长度,使尾推左右行程一样,如果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得拆尾巴一项项检查了

网友:
你这情况似乎跟预补偿没什么关系,跟陀螺仪感度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你打尾舵的时候尾巴左右旋转的速度一样不?如果顺时针比逆时针转得快,那就可以确定是尾推中立没找好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其他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个人认为接上k8连电脑点尾舵机选项最准,然后调整舵机臂或者拉杆长度,使尾推左右行程 ...

最后还请教你一点!中立点找好后!往尾波箱那边移一点点!2边行程自然就不同了!尾波箱这边小!尾翼那边大!就对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还请教你一点!中立点找好后!往尾波箱那边移一点点!2边行程自然就不同了!尾波箱这边小!尾翼那边 ...

装好后推控方向舵试试,左右满舵看看尾浆偏转的角度是否差不多一样,如果差不多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斜线试试  这种问题 论坛上一搜一大把 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尾滑套摩擦很大,调顺滑之后好一点点,再后来发现是尾旋翼行程太小,但是已经调到头了,只好把尾旋翼的M3 无头螺丝再向外调2毫米,这样无头螺丝就没有顶在尾伞齿的凹槽位置上,但是这样也能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后推控方向舵试试,左右满舵看看尾浆偏转的角度是否差不多一样,如果差不多一样就可以了

好的!我晚上慢慢调试下!先放中在慢慢偏向尾波看看能不能解决!不管能不能解决都还得谢谢你的耐心解答!3Q

网友C:
什么舵机,是不是565,电压设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舵机,是不是565,电压设低了!

你好我是565舵机,这个可以单独调电压吗。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是565舵机,这个可以单独调电压吗。怎么调

你跟我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舵机,是不是565,电压设低了!

电调设置?还是K8设置?

网友:
你先确认你的bec输出是多少,565的工作电压是6-8.4v,你的斜盘舵机是哪个型号,是否可以承受7.4v电压,如果可以,电调的bec调高电压就好!

网友:
不是补偿的问题,百分之90是你转速不够,校准油门了吧?定速多少?

网友:
如果炸过就检查尾巴吧,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