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疆悟空六轴解锁

楼主(2016-01-12):
调试大疆主控一直红灯 LED红闪三下 黄闪两下 后来看
遥控器
的油门正反没有问题 把油门推到最大校准电调没有反应 电调全是一声响 然后就解不了锁 这是啥问题 难道是升级了解不开?

网友A:
没看懂, 把油门推到最大校准电调没有反应 电调全是一声响 然后就解不了锁 这你是在校准电调还是在解锁,电调响了也是有反应啊

网友B:
你是要解锁?还是要校准电调呢,,,,,,,,,,,,,

楼主:
刚开始是想解锁 但是一直解不开 LED灯先是闪三下红的 然后是两下黄的 切GPS是闪三下黄的 然后一下蓝灯 切手动就闪三下红的 一开始是以为油门设反了 电调没校准之类的问题
然后换了个控和接收机依然如此 难道是上上锁了?

网友C:
網上看文庫,有wkm的中文說明書,對照閃燈狀態,有介紹的

网友C:
先把接收機和電調鏈接,把油門行程校準再說,也有可能油門要反相,看遙控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