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炸鸡

楼主(2016-01-12):
昨天出外飞短舵机线版的老款100S(不是加长舵机线版的新100S),不料反应失误全速炸在石柱上,这一炸严重了,导致大桨碎裂,头罩开裂,脚架炸断,横轴炸弯,大齿扫齿D口开裂,尾管摔裂,连杆炸断,还有。。最惨的是主板上3个舵机插口有两个被万恶的短之又短的舵机线给炸扯开脱了,这比JB还短的舵机线最TM让我恼火,扯掉了舵机插座可难修了,而且又没有舵机插座可换,100S这舵机插座我想也没几个人能换修得了吧,太小了。。这机我也才刚返厂回来没几天现在又准备返厂了,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倒霉透了,又得花钱返修没得玩,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机身上还炸坏一大堆东西,所幸主板和尾电机没事,不然真给整惨了。。这次返厂回来我就把这些线比JB还短的舵机给全部换掉,统统换上强大无比的改长线版某神机的舵机,看你炸机还怎么扯我另外一架新款加长舵机线的100S炸机舵机插座就没出过事,短线版舵机炸了就会扯。。100S这么凶猛的机炸起来不好受,大家最好小心点飞呀另外过段时间再放上我的增强型特别改装版100S给大家观摩一下吧

网友A:
太惨了!楼主节哀。我的舵机插座已经打胶固定,看来引线也有必要延长。。。

网友B:
就是,我的舵机插口还好没被扯起来,但是插口的围壁却给扯裂掉了。

网友:
舵机座有得买的我买了几个,我也有个舵机座崩了一点,用热风枪可以换

网友C:
别误导,你的图片那个舵机做不能用
注意看底下的三根引脚。。。100S是和插座平行的,贴片焊接方式,你这种引脚是需要主板有洞插进去的。。。 发个一劳永逸青春永驻的方式给楼主参考。。这个位置不碰机罩,不妨碍主板螺丝。天衣无缝。舵机线适当长度即可。。。首先舵机根本不容易坏。我用了几个月几百起落了。坏了从根部焊接更换。
白色部分是704绝缘硅胶,凝固后有一定拉力,和弹性。日后要拆装更换用力扣下即可,主板上的残留用指甲即可刮去。而且绝对的绝缘,这硅胶耐几万伏高压的。

网友:
直接焊上得了

网友:
炸机,烦心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你的图片那个舵机做不能用
注意看底下的三根引脚。。。100S是和插座平行的,贴片焊接方式,你这 ...

我买了回来准备有空换上去,不能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回来准备有空换上去,不能用的吗

不行。我估计你也是在某龙家里买的。我手头还有九个。。。。。准备扔了。哈哈你拆掉原来的插座一看就知道了。驰援是贴片焊接,主板上没有针孔。。这种需要有针孔插进去。。。插座本身倒是一样。
你可以把原来的插针换过来。。。不过我没弄了。直焊很好用。减少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惨了!楼主节哀。我的舵机插座已经打胶固定,看来引线也有必要延长。。。

是啊,100S炸起来损伤大,最好做点必要的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的舵机插口还好没被扯起来,但是插口的围壁却给扯裂掉了。

100S的舵机插口最好是打点胶固定比较好,舵机线如果短的话要适量延长些,这样如果炸机的话应该多少能避免我这样的结果

楼主:
你买的这个舵机插座西红老兄说100S好像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你的图片那个舵机做不能用
注意看底下的三根引脚。。。100S是和插座平行的,贴片焊接方式,你这 ...

好的,到时我也考虑下给舵机插座加固下吧,这东西太脆弱了,你的方法不错

楼主:
这舵机插座这么小,主板上的插座焊点也很细,太难焊接了,我没有这样的焊接能力只能返厂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舵机插座这么小,主板上的插座焊点也很细,太难焊接了,我没有这样的焊接能力只能返厂修了

你搞错了。。。舵机插座脱落或者碎了。不是扯得
如果扯,只会碎舵机插座的壁,会把线扯断。。。舵机插座你这样,是挤得。如果我预感不错。你的机架可能都有问题。就是最前面那一侧最弱,炸鸡后整个主板托是向上受力,舵机插座往机甲方向顶,导致的碎,或者你这样的脱落。有时候会把机架最前端的那根柱子根部顶断。。。我都因为这种情况换过好几个机架了。我之所以把插座都拿掉了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样受力后,没有东西顶到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买的这个舵机插座西红老兄说100S好像不能用啊

看来我被商家误导了,我还买了回来了,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被商家误导了,我还买了回来了,还没换

因为我也被坑过啊。几块钱而已。。你和卖家沟通下。可以退掉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