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溫度超高

楼主(2016-01-12):
好贏40A電調、wkm飛控、恆力4830 KV420電機、APC1447漿、6s 16000mah格式電池,起飛重量4.1kg,請教各位老師,才10分鐘左右就聞到電機漆包線的味道。落地5分鐘後測量,4個電機溫度均在82度左右。
另外,機頭超前,起飛後有點往右邊飛,需要手動往左邊修正,GPS已經8-10顆衛星。請問各位老師,是什麼原因導致溫度高和往右飄呢?

网友A:
起飞重量太重了,恒力电机本身发了就比较严重,420KV的电机可以试试1555桨,电池试试8000-10000的,

网友B:
这个测温仪我也用,温度也差不多,Q9L在载重情况下,气温35度时,铁芯温度也到70几度,外壳温度40多度到50度

网友C:
超载了 这个重量要在3KG 左右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太重了,恒力电机本身发了就比较严重,420KV的电机可以试试1555桨,电池试试8000-10000的,

那就只能等這批漿打完了再上1555現在還有好幾對。當時調試不當,走了些彎路,就乾脆多買了些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温仪我也用,温度也差不多,Q9L在载重情况下,气温35度时,铁芯温度也到70几度,外壳温度40多度到50 ...

現在的環境溫度是6°,我這個測的是外殼的溫度,鐵芯的溫度還要高。現在都不知道高溫下什麼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载了 这个重量要在3KG 左右差不多~

但是這個推薦的就是這個配置

网友:
飞机要留有足够的动力冗余,否则动力负担过大,容易出故障.而且在空中要预防迎风返航,动力冗余不足就回不来了.
简单意思就是你要换大一点的奖,电池再换小的,

网友:
楼上要是换大桨岂不是发热更大了?按理这个配置4轴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烫吧,每轴才1公斤多点,看来这个电机不扎地

网友(2016-02-11):
你的电调是好盈的那个系列,恒力的电机与好盈的飞腾系列兼容性不好,你换电调试试。

楼主:
好贏40A的。細長的那款。應該不是鉑金的

网友D:
桨太小了,电机又是低速的,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大的推力。

网友:
电机过热如果不是电机自身有故障的话,那就是超负荷工作,你这情况就是电机功率与重量不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