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转速很低 飞机没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2):
新飞机  亚拓550L 原厂全套  三轴也是原厂的GPRO 。 飞的时候感觉桨转的很慢 ,把油门推到最高 大概就能飞两米高 ,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问题,我能想到的就是电池,我买的新电池 花牌格式 还有亚拓的都有,就是买回来在家放了3个月没用过,但是测电压正常。
我想问问 除了电池还有没别的可能了 , 买一次电池要花不少钱呢,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呢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肯定是电调设置不对,可能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好,好好看看电调的设置,一步步来,

网友B:
电池不会有问题,放3个月很正常,还是逐项检查原因吧,尤其是电调设置时的油门行程是否正确。

网友:
慢慢捣鼓呗。。。

网友C:
油门推到顶了即便螺距不够,转速也会很快。

网友:
要么电调油门行程要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肯定是电调设置不对,可能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好,好好看看电调的设置,一步步来,

我就是用的 亚拓带的那个电调  在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会有问题,放3个月很正常,还是逐项检查原因吧,尤其是电调设置时的油门行程是否正确。

电调在哪设置 ?  我用的 亚拓带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推到顶了即便螺距不够,转速也会很快。

螺距很大 转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会有问题,放3个月很正常,还是逐项检查原因吧,尤其是电调设置时的油门行程是否正确。

电池是不是只要电压正常 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电调什么都不设置 不是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以前的飞机都是 直接装上就行了 ,从来没设置过电调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什么都不设置 不是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以前的飞机都是 直接装上就行了 ,从来没设置过电调啊

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先把控里油门摇杆行程各往中间调20%左右,然后油门摇杆最高时接通电源,自检完成后在控里增加摇杆行程(慢慢增加),直到听到滴滴声后停止。再把摇杆拉倒最低,在控里减少摇杆行程,直到听到滴滴声停止。断电重启,完成。我的550L是这样调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先把控里油门摇杆行程各往中间调20%左右,然后油门摇杆最高时接通电源,自检完成后 ...

网友:
重新设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很简单。
1.测试电池。买个几元的报警器,报警电压设置3.4V。飞机上天螺距上下猛拉,看啥时报警。
2.测试转速。手机下个测转速的软件,550 你没2400转肯定不好飞。看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直接装上用肯定有问题啊,先调电调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