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215和LT130同时装机

楼主(2016-01-12):
主要是帮朋友装机  所以拍照就比较懒散  随便拍拍
先说下配置
电机:银燕2204II
电调:银燕NANO 20A
飞控:F3
机架:LT215标准版
分电板:LT5V/12V MINI分电板(自己改双5v)
摄像头:LT MINI CCD700线
图传:LT600mW
开始只顾着装机 当我想起来拍照的时候电调已经装好了

所有我拿到手的电调都喜欢先扒皮  然后去掉输出端的线  把信号线换成硅胶线  信号由于是共地的 所以地线就没接

电机的线剪短  直接焊在电调上  然后用透明的热缩膜一包

接在在分电板把要预留的摄像头线 摄像头灯板线  飞控供电  图传供电全部弄好

图传我是直接在上板的孔里套上护线套  然后把图传的sma座子锁在上面

最后直接装上天线就好了

215装好马上接着搞130
说下130的配置
机架:LT130
电机:DYS104
电调:不知名的10A
飞控:LT NAZE32
分电板:LT 5V MINI分电板
FPV设备暂时没装

飞控下面那个小小的 红色的就是分电板了

先把四个电机装上

话说这个电机不是一般的差   还不到十个电  没炸鸡   就坏了俩
线还是漆包线  装机能把人烦死

贴分电板 然后装电调  偷个懒  不扒皮了  扒皮装机实在太累了
就把下面电机输出的地方剪个小口 能焊线就成了

四个电调搞定  漆包线真不是人焊的
装飞控喽

由于PPM/SBUS的接收机用完了  就只能PWM接线方式搞了

瓜婆娘的GR12L接收机
拆壳太麻烦  先这样装着  后期装fpv套件的时候再拆壳

盖上板子 上电就能飞了
顺便说句 这个供电我用的JST头  XT60的实在太重了
电池最开始用的2s800  发现配3020桨没什么力
然后换成3s500  稍微好点
不知道能不能上4s
感觉没什么力量   室内穿穿办公室还可以
还是要 吐槽DYS  我已经坏了俩电机了。。。。。。

网友A:
lz千万别用DYS 做工实在太差 1104电机随便飞飞就不平衡了 还经常坏 还不如60元一个的1104或者买致盈1104 DYS电调更是各种烧 各种转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千万别用DYS 做工实在太差 1104电机随便飞飞就不平衡了 还经常坏 还不如60元一个的1104或者买致 ...

多谢  我准备换了   这鸟玩意太坑了

网友B:
电调的地线不接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自己堆的PDB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地线不接有什么影响??

不用纠结,电调的电源地线跟信号线的地线是通路,所以不用接地线一样的。

网友D:
楼主,这两台分别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地线不接有什么影响??

电调地线不接  用飞控进入电调的编程模式的时候又30%的可能进不去 不过多来两次就可以了  其余的  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堆的PDB负极?

恩 自己堆  板上本来是有层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两台分别多重啊

215带3S 1500电455g
130带3S 500电  142g

网友D:
引用 楼主:
215带3S 1500电455g
130带3S 500电  142g

很是不错哎,
又手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是不错哎,
又手痒了

买买买~

网友:
楼主你只130留空时间多长?

网友E:
樓主,我的LT130也在等電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我的LT130也在等電裝

哈哈  快点装吧  顺道说一句 3020的桨建议买20对以上 才够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快点装吧  顺道说一句 3020的桨建议买20对以上 才够爽飞

哈哈~3020槳那麼脆弱?
槳我買了DALRC的,比DYS的貴點,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3020槳那麼脆弱?
槳我買了DALRC的,比DYS的貴點,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大力家的还没试。。。。

网友:
130的线要好好整整啊

网友:
我用6A四合一電調,sbus接收機,盡量簡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3020槳那麼脆弱?
槳我買了DALRC的,比DYS的貴點,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大力家的3020也是dys的吧

网友:
3020的桨都是齐根断,确实桨应该多买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力家的3020也是dys的吧

有比較過嗎?確定都是DYS的嗎?我的還沒收到
但DYS好像沒黑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比較過嗎?確定都是DYS的嗎?我的還沒收到
但DYS好像沒黑色

看着感觉一样,用过大力家的,dys的马上也到,3020的桨一碰就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着感觉一样,用过大力家的,dys的马上也到,3020的桨一碰就断

你的dys到了比較下,要是跟大力家一樣的,我年前也備多點

网友G:
我的210快接近600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dys到了比較下,要是跟大力家一樣的,我年前也備多點

在一个店铺dys的搞活动7.7元四对,大力家双11搞活动的9.26元4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210快接近600G

你这个确定是210,不是2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一个店铺dys的搞活动7.7元四对,大力家双11搞活动的9.26元4对

有一家6元4對

网友F:
这便宜,dys比大力家便宜不少呢

网友H:
这机架看着不错,打算装一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便宜,dys比大力家便宜不少呢

是哦,就等你的dys到了跟大力家的比較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架看着不错,打算装一台。

买买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哦,就等你的dys到了跟大力家的比較下了

感觉大力家跟dys的桨是一样的,这是没拆的比较,无法分别区别。拆开的我试了下硬度大小都差不多,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大力家跟dys的桨是一样的,这是没拆的比较,无法分别区别。拆开的我试了下硬度大小都差不多,没发 ...

我的今天也收到了,兩款完全一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今天也收到了,兩款完全一樣

感觉大力家就是噱头,卖的还贵,我是看不出区别

网友H:
我的机架上涂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大力家就是噱头,卖的还贵,我是看不出区别

所以我趕緊再買了40對,準備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机架上涂装

好看哦,可以分享下怎樣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趕緊再買了40對,準備爽炸

你这准备太多了

网友:
130應該很爽的,備多點沒所謂

网友I:
楼主上一个130的成品装机图吧,带电池的那种,最好多来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一个130的成品装机图吧,带电池的那种,最好多来几张

额  dys电机不耐操  我已经搞坏6个了    机器扔一边  现在回老家了   开年有空搞粗来给你上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dys电机不耐操  我已经搞坏6个了    机器扔一边  现在回老家了   开年有空搞粗来给你上照片{ ...

壞了6個dys1104!!!!!

网友(2016-02-12):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确定是210,不是250?

210,一体化5mm机身。。。

网友:
打算买蓝天LT215

网友:
这个耐炸吗?

楼主:
可以  挺耐炸的

网友:
等大神,我飞机到了要装机还得请教你。

网友J:
想知道130带500电的续航有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130带500电的续航有几分钟?

我还没飞完一个电  在空中就坏了电机    到现在都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