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6008HS和GPRO连接是否正确,请帮我看下,谢谢

楼主(2016-01-12):
FUTABA R6008HS和GPRO连接是否正确,请帮我看下,谢谢

图3中连杆必须要垂直90度吗,还是这样就行了,如果不对怎么办?

网友:
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是真这样还是透视效果?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就飞,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就飞,容易出问题

什么样是正确的?有图吗?

网友B:
你这样灰 在找屎 这么大度数 球头扣灰常爱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灰 在找屎 这么大度数 球头扣灰常爱掉的

我是按说明书上的装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舵机壁球头换加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