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leanflight軟件可改變馬達轉向嗎?

楼主(2016-01-12):
請問Cleanflight軟件可改變馬達轉向嗎?
飛控是CC3D,之前用的是Openpilot CGS,可在調參軟件內隨意改變,現剛轉用Cleanflight,所有東西重新了解!

网友A:
不可以,但是BL的电调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但是BL的电调可以

請問如何操作?

网友:
电调是BL的话 , 可修改电机转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操作?

电调刷BL才能用飞控改电调参数的!

网友:
同问,之前用CC3D OP软件里可以设置“所有电机反转”,CF软件没有看到类似选项。
因为我的正反转电机装反了,也就是左上和右下的电机逆时针转动,右上和左下顺时针。
电机线是直焊的不方便对调,于是我选择拆下电机转子,对调一下装上,然后电调设置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