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的充电器怎么样呢?

楼主(2016-01-12):
最近想购进一个充电器,想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不知道308duo的充电器怎么样,用过的亲么说说使用感受和心得吧,从质量,功能,售后,请大神们请多多指点一下。感谢各位。

网友A:
速度快,平衡还行,电充的不是很满,过一会掉压,不多!

网友:
准备入手308

网友B:
308很不错的,我用的就是火牛1200W电源加DOU308, 显示屏显示的数据也很祥细 平衡充电里面 有四种平衡模式 LOW平衡模式充的电很满但充电时间长 Fast平衡模式 充电快但电池不是充的很满 适合外场接其它蓄电池充电 还有普通平衡和不平衡 可跟据需要选。有回收放电功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平衡还行,电充的不是很满,过一会掉压,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很不错的,我用的就是火牛1200W电源加DOU308, 显示屏显示的数据也很祥细 平衡充电里面 有四种平衡模式  ...

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很不错的,我用的就是火牛1200W电源加DOU308, 显示屏显示的数据也很祥细 平衡充电里面 有四种平衡模式  ...

那外场用蓄电池供电会不会因为电压不稳,把充电器烧了啊?打算用a123串联当外场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外场用蓄电池供电会不会因为电压不稳,把充电器烧了啊?打算用a123串联当外场电池。

反正充电过程中 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不能波动太大  太大就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充电过程中 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不能波动太大  太大就会烧。

网友:
质量 性能 售后 都没啥问题,你自己要考虑的是 这个东西 性能是不是超过你需求就行了.

网友:
挺好用的。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很不错的,我用的就是火牛1200W电源加DOU308, 显示屏显示的数据也很祥细 平衡充电里面 有四种平衡模式  ...

对了,火牛1200W的电源的质量怎么样啊?朋友劝我说别买,老是坏,我也没用过,想问问用过的人说说使用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火牛1200W的电源的质量怎么样啊?朋友劝我说别买,老是坏,我也没用过,想问问用过的人说说使用心 ...

功率有点虚标。只要不让它产生过功保护就没事。在1000W范围内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D:
308充放电曲线在哪里看呀?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D:
308充放电曲线在哪里看呀?

用usb链接电脑,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2016-05-06):
我也在纠结呢  翻了翻以前的帖子  有几位大神对308duo讨论的相当激烈了  最后也没讨论出来结果  借个楼同问一下 谢谢

网友:
返修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