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牌头戴 2

楼主(2016-01-12):
8月份做好的……。一直放着……。红色按键是用来切频道的 32频点

说下DIY成本吧外壳 95
图传118
接头 6
开关2
天线15
镜片 22显示器 176

网友:
疑问:
(1)这头戴有点沉,头不累吗?
(2)把普通显示器做成头戴,这么近眼睛能适应吗?
(3)制作成本多少?

楼主:
1 不会很重
2加了菲镜像看电视那样
3成本要看你用什么元件配置,我的花了400
如果图传不用32频的可以300加可以完成

网友:
非常棒给我菲镜关键字

楼主:
菲镜  120~180的都行

网友A:
做的不错,这样改镜片还能单独调瞳距吗

网友B:
做过,带着头晕。改成2个3.5寸屏并一个图传接收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这样改镜片还能单独调瞳距吗

童距是不用调的……。适合于所有童距的人……。只是焦距……。这样改焦距是可调的

楼主:
说真的……。用过肥傻的……。画面真的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带着头晕。改成2个3.5寸屏并一个图传接收会比较好

不会头晕……。镜片选 对……。再拉开距离会好很多…………其实网上买的那个1600的货也是这个原理……。只是他屏清点

网友C:
我们一直在考虑画面,有没有考虑过延时问题。能测试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直在考虑画面,有没有考虑过延时问题。能测试下吗?

延时和这样改有什么出入吗???难道你用显示器就会比这样改好???
延时说的是你的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延时和这样改有什么出入吗???难道你用显示器就会比这样改好???
延时说的是你的摄像头和图传

我是打算用鹰眼锐视的AV直接连接改的显示器AV用,不再另外买接收。测试了下摄像头到鹰眼100毫秒延时,鹰眼到显示器又100毫秒延时。按照每小时100公里时速飞就是误差5.5米距离有点大

网友D:
大神啊,能不能代做啊,加我qq1054468498.加钱好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啊,能不能代做啊,加我qq1054468498.加钱好商量

可以代做……。不收钱…………就是多买个魔镜给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打算用鹰眼锐视的AV直接连接改的显示器AV用,不再另外买接收。测试了下摄像头到鹰眼100毫秒延时,鹰 ...

你就不能飞慢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代做……。不收钱…………就是多买个魔镜给我就好了

哪种魔镜??多少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代做……。不收钱…………就是多买个魔镜给我就好了

lz,同问魔镜多少钱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看样子 不错的

网友F:
楼主,7寸的屏幕能不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种魔镜??多少钱的?

我买是90来块……。你可以到网上找找……。主要是要可调的才行……。那种固定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同问魔镜多少钱

楼上已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7寸的屏幕能不能放下?

放不下……。5寸可以完美安装…………当然……。要效果好需要在显示器与眼镜之前加点黑色的胶片用来蒙黑…………

楼主:
效果当然比双目睛镜要好……。主要是画面够大,还可以调焦距……。可以适应不同的人……。当然焦距只能调10MM

网友(2016-03-28):
楼主pm下屏幕链接啊,这个是雪花屏吗

网友:
我也刚做了一个,有几个问题:
1,如何来拉大眼镜到镜片的距离,因为现在的距离太近了,头晕
2,你是用什么来固定屏和眼镜的,我没想到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