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亚拓500L小齿盘和尾传齿不能平行,怎么解决啊,急急急

楼主(2016-01-12):
请问大师们,亚拓500L小齿盘和尾传齿不能平行,怎么解决啊,急急急

网友:
不用管没事 我的450L比你这个大呢 一样飞没问题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现在照飞不管。。。楼主是用GPRO吗?GPRO的尾巴现在还没调好

网友:
大小齿盘加垫片

网友:
问题不大,影响忽略

网友B:
700也不能完全对齐的  ,飞吧,没问题

网友:
最好整到齊會比較理想,不然飛一陣子你就會看到尾對齒有磨耗不均的情況

如果不在乎的話就這麼飛吧...

网友:
对齐也没啥卵用,飞吧,楼上处女座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也不能完全对齐的  ,飞吧,没问题

办法有两种,一,加垫片,二,把主轴下面的轴承拆下来,自己找一张广告纸,用剪刀剪一个轴承那么大的小纸片,中间挖空,做成圆环形状的纸片,把纸片垫在下面的主轴固定座里面,再安装轴承,这样轴承就会冒出主轴固定座一点点,装上看看适合不?如果不合适,就调整纸片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现在照飞不管。。。楼主是用GPRO吗?GPRO的尾巴现在还没调好

我的450gpro调的差不多了 左右停止感度20 尾桨中立 然后在控上加大感度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昨晚把主轴垫圈放在第二轴承座与大齿盘之间 好多了

网友:
垫片的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飞

网友:
我的也这样,没管它

网友:
最好搞平

网友:
对平有个卵用,飞就是了

网友:
我的500pro很齐,如果500L结构一样的话,垫垫片是没用的,主轴上方有一个凸台,小齿如果垫垫片的话,下面的主轴螺丝肯定装不进去,必须整体下移主轴和小齿盘,看看第一轴承座上面有没有垫垫片,如果垫了,移到下面来,或许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把主轴垫圈放在第二轴承座与大齿盘之间 好多了

我就这个意思

网友C:
我的也是500L,亚拓齿轮强度很高,接触面不够也没什么问题,随便飞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不是副厂的尾传齿,我买的富丽的也存在这个情况,副厂的伞齿和尾传齿距离不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把尾传齿那个轴往上敲,减小伞齿和尾传齿距离,然后就可以平行了~~

网友E:
差这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