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 700做低速机,1000rpm,30分钟耗80%电池

楼主(2016-01-12):
如题,周末去了本地郊区一个4x4越野场地(马上要改成水库了),第二次爽飞forza 700。
  电机:天蝎星4035-500kv
  舵机:futaba bls253 x 3 + bls276
  电调:kontronik Jive 80HV
  大桨:芬记F3C 720mm(感谢dannywang介绍)
  尾桨:芬记116mm 3桨
  陀螺:vbar neo 升级专业救援
  电池:格氏6s5300mah 30C,两块并联,变成6s10600mah电池。
  遥控:futaba 18sz + sb7008
  改装:按照李老师建议,改了仙女F3C的大桨夹摆臂。另外全机80%螺丝换了芳生12.9镍黑内六角螺丝 + 主要轴承换了ezo品牌
  重量:起飞5.18kg左右

主桨转速大概1000rpm。用了jive 80HV的mode11,飞行使用75%油门,全程左右航线画弧,每组电池爽飞21-22分钟,人受不了了,回家充电特意留意充电量,每组电池冲入6100mah左右。也就是消耗了电池额定57%电池能量。按照80%能量计算,能飞30-31分钟。过程中测试几次vbar neo的救援功能,还是很管用,对于新手高空有镇定作用。不管什么角度方向,都能瞬间让飞机归正上升。
落地后,电调、电池都是空气温度。电机温度摸上去是略微温,略低于人体37度。

这是起飞前,飞行是带头罩的,降低扰流。

这是上次跟danny wang一起飞的时候拍的。

妹妹forza 450ex改成380mm 和姐姐forza 700

网友A:
尾桨有必要上三旋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有必要上三旋翼吗?

有的,因为转速慢

网友:
好霸气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有必要上三旋翼吗?

先假设大概 “推力” 大致跟 “叶片数”成正比例,也假设“推力” 大致和“桨长度^2”成正比例。
我现在转速从1800下降到1000,尾管也没有拉长,因此我需要尾桨推力 x1.8。 原厂是2片105mm+5厘米桨夹,我现在3片116mm+5厘米桨夹
推力倍数为 = (3/2) * ((116+50)/(105+50))^2 = 1.72倍。比1.8倍的理想值还差一些,但是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还是2片尾桨,倍数就只有1.15,显然不够。

网友B:
低转3D 飞起来很优美的赶脚,国内玩的不多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3D 飞起来很优美的赶脚,国内玩的不多啊!感谢分享

好像有一个氛围是不3D,不是英雄好汉。低转速飞起来很有意淫真飞机的感觉。特别是声音很逼真。
其实新手先攒好工具,确保精密装机,准确调试,万无一失,然后逐步练习悬停和好航线,包括F3C,然后有天分、有意愿、有炸鸡承受能力、有安全意识,再谈3D比较合适。

这个测试,尾巴推力足够,但是主旋翼升力储备动力略有不足。下一步两个方向,你给参谋一下:
1. 直接把11T换成13T,把转速略微提高20%,我估计飞行时间也会相应缩短20左右,飞行时间大概25分钟,当然也特足够了。13T齿轮我有,这周试试。
2. 是不是应该改3旋翼头,增加50%升力,然后转速进一步从1000转下降到800转,算起来还比现在多大概30%升力。尾巴应该还够。也许飞行时间不会缩短。当然不便宜。
Forza700,就像你说的,电池仓不大,想装电池只能外挂,有点山寨。这就是我看中triabolo 800的原因,68x64mm的电池仓截面积,足够装2块格氏6s10000mah电池。并联飞我算大概接近一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一个氛围是不3D,不是英雄好汉。低转速飞起来很有意淫真飞机的感觉。特别是声音很逼真。
其实新手 ...

三桨应该更合适低速,飞行手感也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假设大概 “推力” 大致跟 “叶片数”成正比例,也假设“推力” 大致和“桨长度^2”成正比例。
我现在 ...

转速低的话机体的反扭矩也越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的话机体的反扭矩也越小吧?

悬停一般没问题,即使机尾轻微持续右偏,也能通过trim flight或者改vbar设置解决。

但是大螺距爬升时,不改vbar设置(P gain,i gain,DMA collective)的话,明显感觉容易甩尾。像你说的,转速低爬升慢,照例说反扭矩也小,为什么还容易甩尾?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
   专业呀 ,  喜欢这种慢速的感觉!

网友C:
楼主我飞三桨755mm,1150rpm,尾桨用95mm都能锁尾杠杠的- -(仅限航线,悬停)
当然尾桨螺距肯定比较大,哪种方式更有效率还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飞三桨755mm,1150rpm,尾桨用95mm都能锁尾杠杠的- -(仅限航线,悬停)
当然尾桨螺距肯定比较大, ...

我还要摸索。传动很顺滑,没有阻力位置。我在想是vbar设置,还是应该缩短尾拉杆,改变中立位置。

另外我计算感觉应该尾桨扭矩是够得。但是helifreak上一个神人告诉我其实还是不够。他的解法时候把450主旋翼弄下来截断做成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一般没问题,即使机尾轻微持续右偏,也能通过trim flight或者改vbar设置解决。

但是大螺距爬升时 ...

嗯,一起学习研究吧

网友D:
700级电池并联,那么粗的线怎么焊啊?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E:
楼主说的救机是不是和野兽那个差不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0级电池并联,那么粗的线怎么焊啊?
能上个图看看吗?

主干线10awg一段是as150,另一端rcproplus 5mm

支线12awg rcpro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救机是不是和野兽那个差不多的功能?

差不多把,没用过野兽。Neo就是设置一个通道,一打开,飞机不管处在什么位置,都尽快边爬升边反转回正。

网友F:
为什么要并联呢,转速问题么KV?调油门曲线串联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并联呢,转速问题么KV?调油门曲线串联不好么?

平衡电调定速能力和发热程度,70-80%是所有电调最佳油门比例。即便是kontronik 带同步整流电调,也不例外。只不过kontronik在30-50%油门时发热情况可控。如果是好盈100A或者凤凰长时间飞行就有过度发热的隐患。但是即便是kontronik电调,你对比他在80%油门发热 vs 50%油门的发热,同样电流下,50%发热厉害几倍。
在这个前提下,想1000-1200rpm长续航安全,又受到主流电机大概450-560kv之间,主流齿比大概在 9 ~ 12之间,这两个限制,因此把主流12s的3D电直下降到6-8s电压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G:
我也想问下NEO的救机功能,不用他家的控能不能实现? 是价格2000多的那个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问下NEO的救机功能,不用他家的控能不能实现? 是价格2000多的那个版本吗?

能我就是用futaba 18sz。
把好像是通道7/au 2设置成为救援,然后设置到左手短开关。

你先别去试,我回家把步骤和准确通道信息分享出来。现在别误导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我就是用futaba 18sz。
把好像是通道7/au 2设置成为救援,然后设置到左手短开关。

那就好,年后打算入个装700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我就是用futaba 18sz。
把好像是通道7/au 2设置成为救援,然后设置到左手短开关。

NEO的救援是不是也分几种模式?MB PLUS的好像就分五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NEO的救援是不是也分几种模式?MB PLUS的好像就分五种的

我看好像这个6.11固件版本就一种救援。具体救援动作如下(我在地上断了电机,用手扶着飞机,开启启动救援)

- 假如飞机倒着,开启瞬间,neo会瞬间先打负螺距,然后开始调整归正水平
- 假如飞机正着,开启瞬间,neo会瞬间先打正螺距,然后开始调整水平

实际在10米左右天上测试, 不管什么角度,开启救援,飞机都瞬间爬升,然后归正水平姿势。

可能有新人误以为开启救援会瞬间归正然后静止悬停,其实不会。因此在狭小空间使用要警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像这个6.11固件版本就一种救援。具体救援动作如下(我在地上断了电机,用手扶着飞机,开启启动救援 ...

我就在MB和NEO中犹豫,想选个放在600N上。。看目前的介绍好像MB强大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在MB和NEO中犹豫,想选个放在600N上。。看目前的介绍好像MB强大点啊

记得群里有老手说过2015年新neo运算能力和抗震能力远超老款vbar和vbar mini。至于neo vs MB,我不熟悉。我好不容易把vbar系弄熟,以后就会继续用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群里有老手说过2015年新neo运算能力和抗震能力远超老款vbar和vbar mini。至于neo vs MB,我不熟悉。 ...

那以后多多请教老兄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