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神大试过用 BL45 原装 450L 电调 焊接定速线给kbar 呢?有没有教学指....

楼主(2016-01-12):
请问有没有神大试过用 BL45 原装 450L 电调 焊接一條 定速线给kbar 呢?有没有教学指导一下

网友A:
那沒什麼特別的,但先問樓主是發射機是什麼系統???

网友:
貌似BL45电调不能通过陀螺仪定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沒什麼特別的,但先問樓主是發射機是什麼系統???

14sg  2008 {:1_40:用 控里一直线定速 感觉上下大螺距 + - 11.5度 , 转速有点接不上,本想换 V3 但又不想浪费这个跟机买来的电调,用这个电调内置定速,尾巴不好调,所以想想问问各位这个电调可内接定速线改给 vbar 定速吗?有没有教学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sg  2008 {:1_40:用 控里一直线定速 感觉上下大螺距 + - 11.5度 , 转速有点接不上,本想换 V3 但又不想 ...

小 V (Mini VBAR)要上定速只能走单线接收机或小卫星模式
所以会先问你是什么系统

就电调马达输出线上任两极外接感知器插座,
然后把感知器上的接线头一分为2
白线接 RXA 的棕色,红黑接在 RXB 的电源插座上就好了

电调的定速要记得关掉,设置可以设 1.2.2.2.3 或 1.2.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 V (Mini VBAR)要上定速只能走单线接收机或小卫星模式
所以会先问你是什么系统

但 kbar 插座 A 不能带电,应如何在 马达 黄红黑 取电。感知器是怎样的,是否就是三线插

网友:
接頭一分為二,白色接 RXA 的"棕"
黑紅插 RXC 就有電了(最省事的做法)
如果RXB,C都沒空,那就只能插 Y線了

忘記了,走 S-BUS 的話也可以從接收機上取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