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100s舵机自己动是为啥

楼主(2016-01-12):
如题,,拿在手里推油门   舵机自己动呢   还时不时抽一下    可真欢乐

网友A:
抽风的舵机对调一个插头。重复刚刚的动作。。。推油门就是在打集提螺距。。。试试。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是舵机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调换后变成另一侧的舵机有问题就是接口或者主板问题,调换后依旧是这个舵机有抽风。舵机问题。。。还有根据你的情况,你必须先检查舵机的碳板是否已经磨损裸露铜板了。

网友:
还有。检查舵机信号线,就是白线。。。不动遥控。用手拨动,或者轻轻拉扯根部和插座根部。舵机有抽风现象,就是线内部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风的舵机对调一个插头。重复刚刚的动作。。。推油门就是在打集提螺距。。。试试。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是舵 ...

我都没动作   打开油门锁定时候  怎么推摇杆,舵机就怎么动  很正常,然后关闭油门锁定,推油门,舵机就朝着前慢慢打过去了,拉回来又过去了,然后舵机到了极限回跳一下朝着反方向,这种情况是不是震动导致的啊?可是我感觉这震动并没有很大,玩110这样的震动根本没有影响啊

网友A:
震动太大。或者对瓶的时候飞机不是水平。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三轴工作的现象。你拆掉主桨再试试。如果没有了。就是震动太大。。。如果还有。飞机放平重新对拼。插电之后飞机不要有任何移动。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或者对瓶的时候飞机不是水平。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三轴工作的现象。你拆掉主桨再试试。如果没有了 ...

还一样~!水平对频  没动  大桨拆了   还是舵机自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或者对瓶的时候飞机不是水平。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三轴工作的现象。你拆掉主桨再试试。如果没有了 ...

直线舵机是头一次接触  这飞机如何确定舵机中立点呢?只是油门50螺距为零的时候大桨调平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或者对瓶的时候飞机不是水平。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三轴工作的现象。你拆掉主桨再试试。如果没有了 ...

旋翼头都拆了  还是一个样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旋翼头都拆了  还是一个样儿!

你遥控内斜盘是否设置为三舵机模试?如是改为单舵机。

网友:
很可能是舵机的碳轨接触不好,拆开用酒精擦擦,我MCPX的舵机就是这样,到一个位置会自己抖动,清洗了以后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内斜盘是否设置为三舵机模试?如是改为单舵机。

请问,x6s控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x6s控如何设置?

这是驰远的原厂控,比较容易排除问题,将控恢复出厂设置,校准摇杆,不用再另外设置的,选对模式对频后舵机如果还乱动,应该就是主板或者舵机的问题。

网友:
拿在手里推油门,主电机转动之后舵机自己慢慢动很正常,不动才不正常,只要飞着没问题就行,不要烦恼了。。。

网友:
上面两位说的都对!因为楼主所说的抖动现象的描术并不全面准确。
如不是原厂的控,对频成功后加油门,三个舵机会自已上下走完全程并不受控,多是控里的斜盘模式没有选单舵机模式,改回单舵机模式就行了;如果仅是用手抓着推油门,舵机轻微的动是正常的陀螺议反映,你可试着改变飞机的水平姿态可以看到舵机会反向修正。
如果在对频过程中或对频后轻推方向控制杆,发现三个舵机中的一个或多个在迅速来回抽动才考虑舵机或主板的问题。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解决了,我是摇杆校准没做好,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感觉学习了很多啊,楼上都是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学习了很多啊,楼上都是经验之谈~

嗯,现在面对下一个问题,抖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现在面对下一个问题,抖舵!

会不会是机身震动造成的陀螺仪判断有误而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机身震动造成的陀螺仪判断有误而抖舵?

有可能吧,据说这机感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