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装机问一下大家FPV是怎么录像

楼主(2016-01-12):
穿越250装机问一下大家
FPV
是怎么录像,是用微型录像机还是用山狗

网友A:
你去某宝搜 808运动相机或者runcam

网友B:
一般是加个山狗之类的,在着就是楼上说的运动相机

网友C:
建议购买 RunCam2 既可以做FPV相机,也可以做高清录像。
runcam2的延时50ms左右,和普通的fpv相机差不多,同时,runcam2也是一款高清的摄像机。
一机2用,省空间,省重量。

网友D:
买个sony的700线 不行吗 比如这个
再用这个录像 可以吗

网友E:
这个你想安装飞机上吗?我想知道图像经过这个处理完出来有延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