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入魔,准备从入手这个机架,现求一套动力方案

楼主(2016-01-12):
要求不高,挂云台的话时间飞30分钟,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这要求还不高啊?

网友A:
这入魔的起点是越来越高了呀,一上就航拍,还30分钟。。

网友:
30分钟简单,就是这机架差点儿

网友:
30分钟有点难

网友B:
首先 换掉机架 这个机架配E800 6000的电池达到30分钟应该是可以 但是这个机架有太多人反映果冻现象了 原因就在其波纤上板强度不够

我建议你换成牛2的580mx机架或者蓝色工坊的类似全碳纤伞折机架 另外还有个图腾的580也要远离 也是玻纤板的

动力选E800简装 电池选6s 5400到6000的 我负责任的说 我的配置是5400的6s电池配E800简装 3轴狗台 总重2.4左右 飞行28分钟

网友C:
机架和电机最重要,机架最难选,建议牛牛的MX580,电机维奇4010,桨不能小于1555,电池15C,这些都是减重的关键。起飞重量控制在电机最大拉力的30%以内,确保你能超过30分钟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换掉机架 这个机架配E800 6000的电池达到30分钟应该是可以 但是这个机架有太多人反映果冻现象了 原因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入魔的起点是越来越高了呀,一上就航拍,还30分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