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子星飞控问题!

楼主(2016-01-12):
双子星的PAR/PITCH     PHO/ROLL可以用毛子的板子做云台增稳吗?

网友A(2016-03-07):
这两个只支持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只支持舵机云台

谢谢了!

网友(2016-04-10):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只支持舵机云台

什么是舵机云台

网友B:
什么是无刷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无刷云台?

无刷我知道!

网友C:
双子星飞控  , 目前是零度最强悍的飞控 , 但是我没有去折腾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子星飞控  , 目前是零度最强悍的飞控 , 但是我没有去折腾过 。

我认为,最强悍的还是X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