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听说过奇蛙无人机吗?纠结零度还是它

楼主(2016-01-12):
现在有点纠结,是选零度还是奇蛙,各有所长,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给个建议

楼主:
可是查了很多帖子,零度好像很容易卡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查了很多帖子,零度好像很容易卡图像

那你确定那只蛙不会?!

网友:
新手上路板块有篇软广告,LZ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A:
果断零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零度啦

已入零度

网友:
必须零度啊,就凭一个稳字,成品机我没有飞过零度小板凳,但飞控一直用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