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 什么 拯救你,我的飞机 【飞机上树之后】

楼主(2016-01-12):
之前的事  就不多说了  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78193&extra=&page=1
上树了

结果是

下来是下来了,但是损伤不小啊
破了相了

电机座 和 里面的衬板彻底报废了

咋整,这得修啊,不修没得飞,手痒痒啊

于是乎。。。。。3D打印机     登场

显示量尺  设计

差不多,就可以了,  经过几次改版,最终 这个样子定型了。。。。

打印 的实物  忘了拍照 留念

开始装机

先是粘好 破相的前脸

然后  锯掉下巴【在用胶 粘 破相的前脸 之前  已经把 衬板放好了】

为了是 能从底下 把 衬板 和 电机座 固定

我相信我自己 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更换电机座,所以 为 以后留条活路吧

然后把 拧好电机 的电机座  塞进去

从 下巴  用螺丝  拧上

然后就完工了  其实很简单

最后  想办法  固定住  下巴  就 ok啦

期待好天气 试飞 一下

看下新机  怀念一下吧

这种小飞机  不知道需不需要 右拉 和下拉呀   拉个  1 度  2度   就行吧

网友A:
LZ改的不错,原来的后出轴给你改成了前出轴,手艺不错。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飞机确实好飞,随便飘降,毫无压力,是我目前服役最长的一架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改的不错,原来的后出轴给你改成了前出轴,手艺不错。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飞机确实好飞,随便飘降,毫无压力 ...

后出轴  太麻烦  轻轻一碰 就要 换轴

网友B:
打印的电机座不怕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出轴  太麻烦  轻轻一碰 就要 换轴

LZ求原来改前出轴的效果图?我是直接切掉头部,加了个L型金属电机座,这样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求原来改前出轴的效果图?我是直接切掉头部,加了个L型金属电机座,这样不美观。

不是有两张  照片么  就是那样啊  你要什么效果图

网友:
我有跟lz同样的遭遇

网友:
现在都是泡沫的

网友:
3D打印的出现,使模友多了一条修复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的电机座不怕热?

应该没问题,我们这零下十几度,夏天的话 到时候在说吧

网友C:
野飞爬树是基本功

网友:
出去野飞必会技巧...........

引用 网友C:
野飞爬树是基本功

网友D:
改得真好。我也买了这个机,暑假在南昌比赛刚起飞离地不到10米的时候忽然断桨射出去了电机座和机头整个爆了,于是乎转弯迫降飘下来,十分佩服这机的滑翔力,不然的话我这机机早掉江里边了,回来后一直在想办法折腾电机座,手头没多少工具折腾好些天狠不好装,表示不太喜欢后出轴的,后来直接板机的木片电机座和热熔胶打死,就这样默默得飞到现在。。。楼主的整个前出轴的塑胶件都是自己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得真好。我也买了这个机,暑假在南昌比赛刚起飞离地不到10米的时候忽然断桨射出去了电机座和机头 ...

是,自己设计  自己打印

网友:
3D打印的效果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