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锁不住尾

楼主(2016-01-12):
6050原来玩的时候一直可以锁尾,最近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锁不住,一直会缓慢向右自旋。改了黑金的无刷,加长了2mm尾管,用的是7mm的锁尾电机。另外总感觉改了的无刷动力还没有原版的有刷来的迅猛。请教能不能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没玩过不懂

网友:
尾管不够长,按照977的尾管长度去配。。虽然会显得不成比例,或者换720尾电机。
没舍得换黑金,觉得6050自旋不够稳,直接又收了太977,感觉比6050稳当多了,旋翼头精度也比6050高。当然高手就无所谓了。。。
动力不足估计是你电调参数没调好吧
我也是新手,刚会六轴模式四面悬停

网友A:
换9t电机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9t电机齿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另外是不是跟我油门曲线有关系的?电调是定速模式,油门曲线是45度线,是不是要调成0 80 80 80这样的线?

网友B:
6050是6通小机中质量最差的飞机,飞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奇怪问题,很多玩过的人深有体会包括我,劝你还是赶快把这机出了吧换台更好的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50是6通小机中质量最差的飞机,飞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奇怪问题,很多玩过的人深有体会包括 ...

握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50是6通小机中质量最差的飞机,飞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奇怪问题,很多玩过的人深有体会包括 ...

就是啊,无缘无故飞不高了什么都没坏,换的黑金12000KV 只能飞离地面20厘米,电池是好的,所以东西都没错。寄回厂里修了没说给说依然,原封不动给我寄回来了。操真伤心我的运费不说问题没解决。伤心的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无缘无故飞不高了什么都没坏,换的黑金12000KV 只能飞离地面20厘米,电池是好的,所以东西都没错 ...

6050就一坑机谁玩谁后悔

楼主:
我是冲它不会摔坏去的……看来是要重新去收台了,MCPX如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起落架断了飞机抖动影响了陀螺仪,重新用502胶回去后抖动消除,锁尾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