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正反向

楼主(2016-01-13):
新手弱弱的请教。
舵机的正反向是指什么?不是可以在遥控器里设定吗?还有。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怎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讲,所谓舵机的正反向就是指舵机摇臂运动时的方向,可以根据需要在遥控器里进行设置。
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除了可以通过型号和参数进行区别,由于数字舵机灵敏度高,通电后往往会发出轻微的吱吱声,这也可以区别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讲,所谓舵机的正反向就是指舵机摇臂运动时的方向,可以根据需要在遥控器里进行设置。
模拟舵机和数 ...

谢谢指教。模拟和数字舵机都可以用在固定翼机上吗?对接收机有不同要求吗?比如天七的接收机可以驱动这两种舵机吗?

网友B:
反向舵机在通道不够用的情况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襟翼,一个通道控制两个升降舵。天7可以驱动数字和模拟两种舵机。一些futaba的高速接收机只能用数字舵机,用模拟舵机会烧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模拟和数字舵机都可以用在固定翼机上吗?对接收机有不同要求吗?比如天七的接收机可以驱动这两 ...

都可以用,没什么影响,放心吧

网友:
遥控器上可以设置正反的。

网友:
一般的舵机正反向可以自己打开舵机改的,当然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电子知识,在本坛子里有相关的帖子及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模拟和数字舵机都可以用在固定翼机上吗?对接收机有不同要求吗?比如天七的接收机可以驱动这两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舵机在通道不够用的情况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襟翼,一个通道控制两个升降舵。天7可以驱 ...

谢谢。涨知识了。

楼主:
在此一并谢谢大家了。学到了好多东西。太好了。

同是金属齿轮舵机,X盛的比X燕的便宜好多,真的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一并谢谢大家了。学到了好多东西。太好了。

同是金属齿轮舵机,X盛的比X燕的便宜好多,真的不好用吗 ...

用x燕的,价格虽然稍高,但一分钱一分货。x盛的假货太多,除非你不怕炸机。

网友:
用银燕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