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160A HV OPTO更新固件程序、升级教学、飞行更加细腻!

楼主(2016-01-13):
收到新程序后,将我的电调升级,然后准备测试,温馨提示:各位在购买Graupner全系列电调或全系列遥控器接收器及充电器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下那张作为售后凭证的保修卡。

AGILE 7.2 测试Graupner 160A HV OPTO新程序,升级时间待定,目前正在密集测试中。测试机器:KDS AGILE 7.2
马达:HK4530-500KV
舵机:MKS X8 HBL850/HBL880
电池:男爵6S 5200MAH 70C
视频飞行转速:2050

新程式在测试中,首先是回传设定时,延时更短,设定更加顺畅,另外低转速定速尤其稳定,适合用于长时间飞行悬停,比如直升机F3C科目等,而高速飞行时补转的时间恰到好处。

新程序MZ-24遥控器设定参数视频演示(回传延时有改善):

我的飞行视频更新:

Graupner 160HV OPTO V1.044固件版本升级教学视频:

网友:
升级过程的视频,可谓是温故而知新

网友A:
延迟确实小不少,只有160的有新程序么,120什么的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迟确实小不少,只有160的有新程序么,120什么的有么

你好,120的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120的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买120的时候貌似还没有cool版160,也是最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120的时候貌似还没有cool版160,也是最新的?

是的,在没有换程序前都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没有换程序前都是最新的。

哦,那还真挺新,不过用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