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230mm穿越装机记录

楼主(2016-01-13):
弄个地方放装机记录
==================
轴距230mm(自制)
电机2204 kv2300
桨 6045
飞控 NAZE32(穿的mini apm衣服)
ZG LED+BB响
蓝天600mw图传
700线摄像头

==============================
首飞更新
==============================
首飞了,穿越练习,一块3s 2200能飞12~13分钟左右,期间各种炸机(穿越新手),喜欢的请见3楼,图传天线一定要戴套、戴套、戴套,多么痛的领悟!
换了个图传天线

楼主:
今天把图传、四叶天线、摄像头装完,总算完工。

楼主:
炸机集锦来了,那些担心机架一炸就坏的可以不用担心了,高速撞地、20米高空找不到方向强行Disarm直接掉下来、撞树、侧炸、正炸,各种炸,机架完全没事。损失2只桨,一个图传天线,天线戴套是多么的重要。

唉,练习穿越真是个蛋疼的过程。

网友:
直播?看看有多轻

网友:
电机怎么固定的?

网友:
看着真轻

网友:
炸了就整体完蛋

网友:
轻么?电池图传加上也小500g了,另外230mm轴距能上6寸桨?

网友:
建议前进方向机臂上电调换个面安装,通常炸鸡都是前向。你这底板横装也是创意了,另一边是发射吧?电池在底板下横挂吗?摄像头怎么放?这样图轻结果只能休闲飞了,安保措施好像差点。

网友A:
一直没想通,方管怎么固定电机,钻两个孔,用长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想通,方管怎么固定电机,钻两个孔,用长螺丝?

你猜对了

网友:
感觉好挤

网友:
楼主都能自制机架了你们还怕他炸?

楼主:
首飞结果:
3s 2200mah电池飞行12~13分钟,炸了20多次,坏了2只桨,一只图传天线。
重新修复,择日再炸!!!

网友:
230轴距用6寸桨   你的中心板才多大啊?

网友B:
现在我们飞的180都在200多克

网友:
炸的有理,穿越机就是拿来炸的。

网友C:
电池在下面 也没什么保护 很容易炸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下面 也没什么保护 很容易炸坏的

不会的,实际飞的时候用泡沫把电池包了一圈的

楼主:
飞丢了,炸机后找不到了,期待2.0版诞生。